西门子(Siemens)PLC
S7400热备可以用400IO吗

楼主(2012-11-26):
用户要求提供S7400H热备系统,要求IO站使用400IO.但是我看到的资料都是使用ET200的,请教一下,可以带400IO站吗?如何配置?谢谢!

网友A:
400的IO只能做成单边的,不参与冗余。

网友B:
400的IO冗余,如果18槽,就是机架CPU后面各放几个相同的I/O模块,但这样浪费了,而且扩展有限,一般没人这么做。

网友C:
为仕么非要用 400 的 I/O 模块? 和ET200 I/O 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