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015ig-2u变频器的设置求助

楼主(2012-11-26):
我有一lg变频器sv015ig-2u出厂设置不会,fu2组里调h21但怎么改变不了0或1.望获取帮助按哪个键能调成出厂设置。谢谢

网友A:
FU2-21

故障后重新启动

H 21

0 (No)

1 (Yes)

参数设定要求:

如果设定成 ’,  FX RX 端子在电源恢复之后应该在连接到CM 端子。

如果设定成 ’,在电源恢复后驱动器将启动。如果在电源恢复的过程中电机靠惯性依然转动,变频器可能跳闸。 为了避免跳闸,通过设定FU2-22至‘1xxx’使用‘速度搜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