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VFDO 15M21A

楼主(2012-11-26):
有用过这款台达变频器的朋友帮忙看下。1、主频率设定p00   只有 前四项 (00   01 02 03  )  没有04这项选

                                                择。也就是说不能通过旋钮调节频率。

                                          2、功能参数设置从P00 --P112   就没有了(可说明书里的一直到P157)

                                                   请问这种状况正常么。如何解决啊,请知道的前辈看看,给点儿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A:
不可能吧,我用了很多台达的变频器重来没碰过这样的,会不会是假的。

楼主:
有用过这个型号的么。是不是设置的问题。如果是假的,怎么能分辨

网友B:
你的说明书的型号和你这台机子的是一样的ma ???

楼主:
对:zmy527326309关于你的说明书的型号和你这台机子的是一样的ma ???内容的回复:

说明书是VFD-M系列的说明书。里面包括这个机型。刚恢复了下60赫兹的出厂设置,还是一样。台达变频器也有假的啊。唉

网友B:
对:dymx关于回复内容:对:zmy527326309关于你的说明书的型号和你这台机子的是一样的ma ???内容的回复:说明书是VFD-M系列的说明书。里面包括这个机型。刚恢复了下60赫兹的出厂设置,还是一样。台达变频器也有假的啊。唉 内容的回复:

这是我的VDF-M的说明书上的内容  ,  我还从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或者真像楼上的说的  买到假货了

楼主:
对:zmy527326309关于回复内容:对:dymx关于回复内容:对:zmy527326309关于你的说明书的型号和你这台机子的是一样的ma ???内容的回复:说明书是VFD-M系列的说明书。里面包括这个机型。刚恢复了下60赫兹的出厂设置,还是一样。台达变频器也有假的啊。唉 内容的回复:这是我的VDF-M的说明书上的内容  ,  我还从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 ,或者真像楼上的说的  买到假货了 内容的回复:

对的,我就是这个说明书。设置里好多都没法设置。难道真是假的

网友C:
      若要以數字操作器設定頻率則參數P00 需設為 00;你先设置P00看看,然后是不是就出现了这个04可设定--说明书上有这样的一句的

楼主:
POO   PO1    P76     都设置的00.     还是没有04这个选项。   而且只有p00--p112    后面就没了。      其中好些参数没法改,设定老是显示不接受。有几个设定的内容还好说明书上不一样。估计遇到假货了。

网友D:
这是老版本的,你用的是新版本的说明书。你这台的T是生产于台湾(台湾)。大陆的是W

网友E:
联系方式我告诉你怎么回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QQ1572776497 怎么回事啊。望指点

网友G:
好像是假的,台达M系列的面板是LC-MO2E,机身的条码0T941064,这种机子是上海生产的,不是桃园,机身条码也有误,字母后面应该有7个数字,而不是6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好像是假的,台达M系列的面板是LC-MO2E,机身的条码0T941064,这种机子是上海生产的,不是桃园,机身条码也有误,字母后面应该有7个数字,而不是6个。

上海产的是S.台湾用的明国计年!从台湾过来的老一点的设备上。用的都是这样的。说明参数有5个,而驱动器只能设定4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友G 的回复内容:好像是假的,台达M系列的面板是LC-MO2E,机身的条码0T941064,这种机子是上海生产的,不是桃园,机身条码也有误,字母后面应该有7个数字,而不是6个。 上海产的是S.台湾用的明国计年!从台湾过来的老一点的设备上。用的都是这样的。说明参数有5个,而驱动器只能设定4个

那就是说是台湾老货咯。不是假的啦。对吗,反正现在用着没问题

网友I(2013-05-14):
我也碰到一样的问题,不知怎么办

网友J:
是不是假的 我可以帮你查。需要维修也可以找我!    Q 163603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