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问题求解

楼主(2012-11-26):
各位:我这里用到安川伺服驱动器100多台,400W 和750W的,经常出现伺服未见任何报警,可走的方向却是相反的,或只往一个方向运行,换了新的驱动器后就正常,想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这用的是脉冲+方向控制的,400W伺服驱动器的型号是SGDV-2R8A01A,

楼主:
有懂安川的大神出来为我解惑吗?

网友A:
楼主你好!建议调出PLC程序出来监控看一下控制伺服方向的那个外部信号···

网友B:
会不会是接线不对,还有就是控制伺服的PLC上的脉冲+方向输出点中的点可能被击穿了,只能按一个方向走。换换PLC试试

楼主:
系统里PLC用的是三菱FX3U-128MR的,后面扩展了4个1PG的模块,控制4个安川伺服,连的西门子10寸的屏,

我的故障如下描述:我的电机是装的齿轮,配合直线齿条做直线运动的,比如按复位,比方1#伺服是左右行走的,应该是往左边走,走到原点停止,但是,问题是走的挺快,还来不及监控就不能再走了,因为不能让它往反方向走的太多,要不会撞到东西,这个距离是有限的,时间很短,根本不可能让你慢慢监控程序,,,

  谢谢你的回答,此故障送出去叫专业的维修公司修过,有时能修好,但是大多数是修不好退回来。、

    欢迎各位讨论!

楼主:
对:xinrenxiaocao关于会不会是接线不对,还有就是控制伺服的PLC上的脉冲+方向输出点中的点可能被击穿了,只能按一个方向走。换换PLC试试内容的回复:

此故障目前可以排除不是PLC的问题,接线也不会错,就是系统偶尔发生这样的问题,或者发生后就一直这样了,我们目前的解决办法是换新伺服驱动器。

    同样的机器有2种控制方式。1.PLC是深圳汇川的,自带5路100KHZ脉冲输出口,有到了4路,

                                         2.还有一种是PLC是三菱的,带4个FX2N-1PG模块,

楼主:
欢迎讨论安川伺服方面的问题,,,我贴部分程序出来

楼主:
今天晚上又有一台设备发生这样的故障,现在停机中,晚上了不想去搞了,明天白天再搞了,

顺便提一点,不知道是电柜散热不好。还是别的原因,SGDV系列的400W驱动器很喜欢烧散热风扇,我个人看那个风扇小的可怜,是不是设计有问题啊,同样的750W的风扇就大很多了,也很少烧风扇,,呵呵,

楼主:
 下图是汇川PLC的部分程序

楼主:
下面贴的是三菱PLC的程序,用1PG模块的

楼主:
怎么没见几个人来探讨问题啊。,自己把帖子顶起来

网友C(2013-05-21):
希望大家都来讨论啊,俺是菜鸟不敢妄自猜测

网友D:
我做雕刻机的一直用安川的电机     没出现过这个问题       你这个问题应该是PLC高速脉冲接口的事                   还要考虑有没有强电干扰                如果是散热问题 驱动器早就报警了

网友E:
就是输入端口有问题了

Gary-13812617052(CreatMotion)

网友:
如此多的轴 最好使用MP通过总线控制,如果使用脉冲/方向 数量太多有可能会存在干扰问题

网友F:
量一下PLC输出电压,如果电压对,再串万用表去量电流,个人观点串的电阻太小,那驱动器里的高速光耦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