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一个单元能控制几个伺服马达

楼主(2012-11-26):
请问松下PLC一个单元能控制几个伺服马达,

我看指令上SPDH的N说明是只能是K0或K2,也就说只能是CH0和CH2这两个通道的脉冲输出。

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的话R9008会瞬间ON,

那么看FP-X用户手册的时候,怎么还能使用K1呢,到底是怎么理解啊?

网友A:
cho就是K0.看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当然知道CHO就是K0,我问的是对于SPDH这条指令在数明的时候是只能是K0或K2,并且如果超出这个范围会出错,可是有的手册上用到了K1,这样怎么理解?

网友C:
FPX 可以控制4个

网友D(2013-02-19):
松下PLC每个系列都不同的,FP-X可以控制4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