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继电器频繁跳停的另类处理-摸一摸

楼主(2012-11-26):
    最近几天项目要投产,现场设备运转的越来越多,故障也越来越频繁!其中有几台水泵--启动后频繁跳停,电工前去检查,说是热继电器动作跳停,实测电流不高,判断为热继电器误动作,需要找热继电器更换!开始我没在乎这个玩意,可这个设备会影响主流程的打通,因没有备件更换,会引起主流程的中断,那样小玩意就会造成大事故了,短接运行那是最后的办法!昨天跳停后,第一时间到了现场,抽出抽屉柜瞧了瞧,还真是热继电器动作了,然后伸手摸了摸,热继电器前端的电缆很热,然后我继续往接触器前端后热继后面的电缆摸了摸,发现这两处的电缆不热,因此判断故障原因非热继电器故障,而是和热继电器连接的部位没有压紧,因接触不好,接触电阻变大引起发热早成电缆过热同时也引起热软件过热动作。用手扯扯那部位,还真有些松动,虽然前几天安排了对配电柜进行清灰紧固,但是因为这个部位是需要内六角螺丝进行紧固的,现场工人缺少这个工具,根本就无法进行紧固;既然知道了原因,就赶紧安排进行紧固,紧固完毕--到目前为止,已经平稳运行了一天,说明咱这一摸,解决了问题!

   具体部位见下图的电缆黄绿红那部位的螺丝松动引起的:

网友A:
希望楼主坚持记录,也让我等开开眼界。

国外的项目是如何实施的。

网友B:
走走威武的说···支持继续出连续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走走威武的说···支持继续出连续剧···

网友D:
这类问题电工搞不定,还要你去呀

网友E:
这是一个处理故障问题的好方法,不过偶不敢,偶想偶厂的电工也不干,因为怕触电、灰尘。偶厂如果测量温度电工都使用测温枪来进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类问题电工搞不定,还要你去呀

关键设备出问题,简单问题的,但是短接保护--他们不敢自己做主的啊,所以要去瞧瞧的!

网友G:
记录的不错呀,细节决定成败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坚持记录,也让我等开开眼界。国外的项目是如何实施的。

学习中

网友I:
内六角扳手是常用的工具啊

网友J:
现场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很珍贵滴,哪怕小问题

网友K:
热继电器很重要,直接影响电机寿命。

网友L:
引用 网友A:
希望楼主坚持记录,也让我等开开眼界。国外的项目是如何实施的。

感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M:
做做笔记是好习惯。。。。。。。。。。

网友N:
楼主,真是个好电工,细心

网友O:
接触不良发热,影响热继电器动作元件,处理该类问题需要经验。

网友P:
最好不要乱摸,用工具夹住摇动摇动,直接用手摸,有你倒霉的时候。

网友F:
引用 网友P:
最好不要乱摸,用工具夹住摇动摇动,直接用手摸,有你倒霉的时候。

你可能没熟悉抽屉式配电柜,抽屉式配电柜,我是抽出来,并且把配电柜放到地上了,远离电源了,非常安全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