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汇川H2U的中断怎么用啊!我想使用外部中断!谢谢!!

楼主(2012-11-27):
请教一下!汇川H2U的中断怎么用啊!我想使用外部中断!我怎么没有找到对应的中断标志位那?不知道怎么用啊 ! 帮帮忙了,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不清楚您是否阅读了手册了~~~

网友B(2015-11-01):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您是否阅读了手册了~~~

看到图中的中断程序_01或_02中的常开触点可以不输入指令,是不是XP的不可以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