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TSDA30C伺服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2-11-27):
     东元TSDA30C伺服驱动器的接线问题

     别人测试的视频,转的很好  但我不会接长红箭头接得那3根线

红箭头指的地方3根线,应该接CN1 哪几个脚?    后面的红箭头应该是接CN1的14. 15.16.17脚吧  接的是脉冲信 黑框里都接好了

有知道的帮忙说下啊   补充:下面那位贴的东元网站 找不到TSDA30C驱动器的资料  资料我也有看了好几遍了

 附图片说明

东元TSDA30C伺服驱动器  故障代码AL-14是是什么问题啊

现在我在网友的指点下,重新设置了  11-3的参数   没有了AL-14故障代码了 正常了

但是 我还是不知道应该怎么接线,才可以测试驱动器和电机

有人能指导一下吗?

现在用驱动器本身的寸动功能 正反转都能转了

怎样用最简单的接线,让他能转起来 能正反转  能控制转速就行

网友A:
驱动禁止异常。当输入接点CCWL 及CWL 同时动作时产生此异常警报。

网友B:
是驱动电路的光耦问题 ,最坏的看法是模块坏了,加我Qq824340893或打电话吧这个我们修多了18622679576

网友A:
DI4 DI5动作了会报AL 14  .14,15,16,17出来是3根线。采用共集极的接发?

建议LZ去东元网上查看说明

http://www.tedmotors.com.tw/download.html

网友C:
找个说明书仔细看看。

网友A:
接线。。。电阻一定要有的

网友D:
3条线应该是1脚,另外24V两条,不清楚CALL我18250292922

楼主:
引用 网友E:
_1关于3条线应该是1脚,另外24V两条,不清楚CALL我18250292922

呵呵  真是奇怪了  我在人的指点下  把11-3的参数重新设置了一下,不报AL-14出错了

楼主:
现在用驱动器本身的寸动功能  正反都能转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正反都能转了

你要测试什么? 1脚激磁,45是24V,46是0V,14,15,16,17,脉冲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_1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F  正反都能转了 内容的回复:你要测试什么? 1脚激磁,45是24V,46是0V,14,15,16,17,脉冲信号

我是想怎么样用最简单的接线让他能转起来就行了,我得电机是用做主轴动力的

网友G(2013-04-23):
你好,我这边是东元伺服,有问题联系我,QQ:390907612     电话13405868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