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直流调速器带电机启动时能合上接触器,但电机不转,电枢电流大

楼主(2012-11-27):
590+直流调速器带电机启动时能合上接触器,但电机不转,电枢电流大,请同行们都来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励磁电流怎么样,590不报警吗

网友B:
检查负载是不是被卡住,检查励磁回路、测速反馈回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C:
转速给定是多少?励磁电流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检查负载是不是被卡住,检查励磁回路、测速反馈回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E:
估计励磁回路有问题!

网友F:
机械有问题,而且也会有报警

网友G:
参数设置的是否正确,反馈方式选对了吗,检查是否有报警!

网友D(2013-01-08):
励磁没有了吧,QQ5841026

网友E:
励磁回路应该有问题了!

网友H:
做直流调速器的请加 大群1000人的,专门聊直流调速器的165618265 里面有最新的590编程软件,进时要说明是做什么的,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