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常见问题解决

楼主(2012-11-27):
漏电开关误动作时的措施
变频器驱动时,由高速开关来得到可变电压,高速开关产生的较大的dv/dt 造成对地分布电容的
高频电流,使漏电开关误动作。可采取如下措施:

1. 不是防频干扰(变频器专用)的漏电开关时。

1) 将设定电流提高到容许电流值。
此时的电流值是规定的额定电流时,即设定为此值。另外,以防止触电为主要目的感度电流
的设定,可由以下允许接触电压换算出感度电流。

允许接触电压

种类接触状态允许接触电压
第一种人体的大部分处于水中状态 2.5V 以下
第二种人体处于明显湿润状态;金属制的装置经常和人体的
一部分接触的状态
25V 以下
第三种第1,2 种以下的场合平常人体的状态处于接触电压
施加时危险性高。
50V 以下
第四种第1,2 种以下的场合平常人体的状态处于接触电压
施加时危险性低时。
接触电压施加可能性没有的场合。
无限制

允许接触电压(V)
感度电流(A) ≤
机器的接触电阻(Ω)
2) 采取措施仍然误动作时,要换装变频器用漏电开关。

2. 变频器与电机间线缆较长,与大地接近时。
1) 配线时尽可能短并与大地分离布设,减少电缆对地分布电容。
2) 由于电缆种类不同,分布电容也不同,选用分布电容量小的变频专用电缆也有效果。
3. 使用滤波器时
配线要使滤波器接地线和零线形成环流。
4. 电流电磁噪音不会成为问题,降低载波频率也有效。
3.5.6 热继电器在设定电流以下跳闸
变频器至电机的配线较长时,会因长线的漏电流被检测出来而发生此误动作。措施是输出侧装电
抗器或降低载波频率。

楼主:
 变频器动作不稳定时的措施
确认并采取如下措施:

1. 控制信号线有无使用屏蔽绞合线,请使用。
2. 信号线和动力线至少保持20cm 以上的距离,尽量不并行。
3. 将频率指令信号有电压信号(0-10V) 改为电流信号(0-20mA)。

楼主:
变频器误动作停机时的措施
1. 周围有发生浪涌电流的机器的场合。
接触器、继电器、电磁阀门等电磁设备,要在其线圈上设置浪涌抑制器。
离电焊机近时,要设法远离之,并将电源分开。
2. 信号线没有使用指定的屏蔽绞合线时,要使用。
3. 使用正确的接地方法。
1) 确认接地电阻,小于10 欧姆。
2) 使用专用接地(接地线、接地极都专用)
专用接地困难时,在公用接地极接地时要注意:
a. 接地点离变频器要尽量近(接地线尽量短);
b. 接地线尺寸要足够,理想的是和主回路配线一致;
c. 接地点务必和其他动力线、控制信号线分离配线(不可平行布线,接地线是干扰源)。

楼主:
使用变频器时造成周围电子机器误动作时应如何办
将载波频率降低,将载波频率降低后电机产生噪音或异常时,以及无效时,可采取以下1-3 措
施:

1. 变频器以及输出入配线与机器配线间有感应噪音。
措施:
信号线使用2 芯双绞屏蔽线(或多芯屏蔽线)
屏蔽层要接地。

2. 变频器内部产生的杂波通过电源侧电线进入侵入机器。
措施:
1) 将变频器和机器的接地系统分开;
2) 变频器电源侧设置滤波器;
3) 变频器电源侧设置隔离变压器。

3. 变频器主回路输入输出电缆和机器的配线感应引入杂波成分,造成机器误动作。
措施:
1) 1 将变频器主回路电源配线使用3 芯电缆(其中1 芯接地),单线时用多芯线或绞接线。
2) 将变频器主回路电源配线(动力线)和机器的控制线分离30cm,最小20cm。
无法分离时,需将两者用金属板遮挡。
动力线不能和控制线安装在同一线槽或配线管中。
3) 机器的信号线、电源线用绞合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