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和热电阻测温偏差大,求大神们解决!!

楼主(2012-11-27):
我们公司现在分别用一只热电阻(PT100)和一只热电偶(K)测量反应釜底的温度,现在热电阻温度为389.5而电偶温度为334这两个温度相差了50多度,怎么回事呢?求大神们解决!!

网友A:
原来测量准确吗,两只温度计要在同一个取样点,这样才有可比性,而且用热电偶要注意冷端温度补偿问题,热电阻最好用三线制的,以减小测量误差。

网友B:
先要确定 谁是准确的。

网友C:
先要校准下实际温度是多少,才能判断哪个误差大。

网友D:
热电偶有个冷端补偿,热电阻不需要,补偿不好的话会影响精度,另外考虑是你选用的测量类型,是用二次仪表还是到PLC的模块,要选对测量类型。

网友E:
这个有多种原因,首先要确认两者的插入深度是否一样长,如果两者不一样长那么就会有温度偏差,对于储罐、容器类的温度测量原则上越靠近轴中心温度越高。

再者要看两者的精度是否符合要求,如果两者精度偏差较大,就可能出现误差较大,比如热阻电阻值偏大,热偶热电势偏小,从而就会加大两者的偏差。

还有补偿导线、接触电阻,热电阻的传输是三线、四线还是两线等问题。所以要想确定那个温度准确,只能一一排除。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热电偶有个冷端补偿,热电阻不需要,补偿不好的话会影响精度,另外考虑是你选用的测量类型,是用二次仪表还是到PLC的模块,要选对测量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有多种原因,首先要确认两者的插入深度是否一样长,如果两者不一样长那么就会有温度偏差,对于储罐、容器类的温度测量原则上越靠近轴中心温度越高。再者要看两者的精度是否符合要求,如果两者精度偏差较大,就可能出现误差较大,比如热阻电阻值偏大,热偶热电势偏小,从而就会加大两者的偏差。还有补偿导线、接触电阻,热电阻的传输是三线、四线还是两线等问题。所以要想确定那个温度准确,只能一一排除。

热电偶我们用了补偿导线,热电阻我们进行过测试时准备的!

网友H:
如果温度不是太高的话,(600)度以下,最好不要用热电偶,可用同一种热电阻,这样才可以保证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