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参数设置问题

楼主(2012-11-27):
台达B2伺服参数设置,P1.02、P1.45、P1.46等怎么都设不进去,拔掉伺服ON也不行?

网友A:
你可以考虑恢复出厂值后再试试。注意先设定需要断电保存的参数。如P1.01;设定完后,断电;再上电设定其他参数。再开伺服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