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台达人机的取数据最大值命令?不是比较指令MXA。

楼主(2012-11-27):
谁知道台达人机的取数据最大值命令?不是比较指令MXA。

网友A:
让俺怎么回答你呢?

数据转换命令MAX

楼主:
这个可以是实时数据的吗?

网友A:
对:songjianhua188关于这个可以是实时数据的吗?内容的回复:

可以是实时数据。

楼主:
怎么清除?然后下一循环?

网友B:
使用CYCLE宏使用定时更新或者设置条件在增加IF语句吧。这个自己多想办法

楼主:
谢谢~    但最大值怎么能保持哪?总是实时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