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换方向

楼主(2012-11-27):
DMC100B控制卡的输出模式有脉冲上升沿有效和脉冲下降沿有效,我试过两种方式驱动步进电机都能运动。但是方向是反的。是否可以改变这个模式而不是对换AB接线来改变方向?谢谢?

网友A(2013-02-17):
软件 设置驱动器A/B,就可以换向

网友B:
不想更改硬件接线,只有更改软件参数设置了

网友C(2013-12-25):
引用 网友B:
不想更改硬件接线,只有更改软件参数设置了

 嗯嗯

网友D(2018-07-26):
是的,不想改动线序,就只能在控制器上进行设置,设置一下反转参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