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DVP-01PU-H定位模块的运行进行与定位完成的标志位是什么

楼主(2012-11-27):
DVP-01PU-H

楼主:
没人回答呢怎么,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CR#43:执行状态
b【#】 功 能 说 明
b0
b【0】=0 时,表示目前系统等待运行命令中
b【0】=1 时,表示PU 单元目前执行定位控制(脉冲输出中)
b1 正向脉冲输出中:b【1】=1 时,表示正向脉冲输出中
b2 反向脉冲输出中:b【2】=1 时,表示反向脉冲输出中
b3
原点已回归:b【3】=1 时,表示原点回归动作完毕,由使用者程控将其清除。PU 重新上
电后,b3 自动清除为0
b4
CP 值溢位:b【4】=1 时,表示32-bit 数值 “现在位置CP” (CR#33,34)发生溢位。当PU
重新上电或原点回归执行完毕,b4 自动清除为0
b5
错误产生标志:b【5】=1 时,表示PU 执行发生错误
错误信息代码储存在CR#39(01PU-S)、CR#44(01PU-H)
b6
定位完成指示:当PU 原点回归或一般定位控制执行完成时,会将b6 设为1;执行原点
回归、定位控制开始或错误重置(错误产生时),会将b6 清除
b7 行程暂停指示:PU 输出停止时,b7 会被设为1
b8 保留
b9 手摇轮输入上数;b【9】=1,表示手摇轮脉冲输入,计数值为上数
b10 手摇轮输入下数;b【10】=1,表示手摇轮脉冲输入,计数值为下数
b11~b15 保留
CR#44,45:手摇轮参数设定 / 错误讯息代码
【说明】
DVP01PU-S 与DVP01PU-H 的CR#47,48 寄存器定义不同。
?? 01PU-CR#43:执行状态
b【#】 功 能 说 明
b0
b【0】=0 时,表示目前系统等待运行命令中
b【0】=1 时,表示PU 单元目前执行定位控制(脉冲输出中)
b1 正向脉冲输出中:b【1】=1 时,表示正向脉冲输出中
b2 反向脉冲输出中:b【2】=1 时,表示反向脉冲输出中
b3
原点已回归:b【3】=1 时,表示原点回归动作完毕,由使用者程控将其清除。PU 重新上
电后,b3 自动清除为0
b4
CP 值溢位:b【4】=1 时,表示32-bit 数值 “现在位置CP” (CR#33,34)发生溢位。当PU
重新上电或原点回归执行完毕,b4 自动清除为0
b5
错误产生标志:b【5】=1 时,表示PU 执行发生错误
错误信息代码储存在CR#39(01PU-S)、CR#44(01PU-H)
b6
定位完成指示:当PU 原点回归或一般定位控制执行完成时,会将b6 设为1;执行原点
回归、定位控制开始或错误重置(错误产生时),会将b6 清除
b7 行程暂停指示:PU 输出停止时,b7 会被设为1
b8 保留
b9 手摇轮输入上数;b【9】=1,表示手摇轮脉冲输入,计数值为上数
b10 手摇轮输入下数;b【10】=1,表示手摇轮脉冲输入,计数值为下数
b11~b15 保留

网友B:
这是找的资料上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可以看一下这个,以前别人咨询的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0609/1-96fc-6a405219f77a-1.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找的资料上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可以看一下这个,以前别人咨询的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0609/1-96fc-6a405219f77a-1.shtml

谢谢楼上的

网友D:
学习了 原来plc还有这个啊

网友E(2019-06-27):
这个手册上应该有的吧定位模块手册上的来写基本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