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接好线后 慢慢移动

楼主(2012-11-27):
伺服接好线后

没有发脉冲  伺服就慢慢 的移动!

选择的是位置模式! J2S  100A

后来我在Q0.1 串了个1K的电阻,好了!但现在厂家反应又出现了!当Q0.0也发脉冲时出现会速度变慢了一点,当Q0.0不发脉冲时 就正常了。!

Q0.0接一个伺服。Q0.1串一个电阻 接三菱的MR-J2S100A的伺服

是不是电阻串的有点大还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了

接在那个卡线的螺丝上!

你也碰到过吗?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一般采起那些方法!

网友B(2013-02-18):
干扰,就2个字!

我只说一次!

网友C:
屏蔽线另一头要接到PLC的公共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