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控制MCGSTpc背光的开和关呢

楼主(2012-11-27):
请教如何控制MCGSTpc背光的开和关呢?

网友A:
  找 MCGS 客服,说有一个案例可以使用的, 但是我在设置背光有信号时启动亮总是不可以的说 !

网友B(2013-05-03):
上电出现滚动条时候点触摸屏,进入系统设定,里面有对背光时间的设定。

网友C:
在设备窗口添加TPC系统控制驱动,利用此驱动来协助制作

网友D:
一种是驱动:TPC系统控制;另一种是启动属性中修改:屏上电,点击进度条,弹出启动属性对话框,在该对话框中,系统维护-设置系统参数-背光灯。

网友E:
   设置个功能按钮  不是可以有调系统亮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