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高手指导接触器选择

楼主(2012-11-27):
我设计垃圾预处理系统,其中用到三个接触器,分别控制一台75W的冷却风机,一台7.5KW的电机和一台5.5KW的电机,线圈电压为24VDC,求高手指导选择什么型号的接触器

网友A:
这个不太好说,与接触器的品牌以及是否正品有很大关系。

一般正品 大品牌 接触器选择额定值的 1.5倍就可以

但是如果选择一般品牌,甚至水货,一般要选择 3倍比较保险

比如 额定 15A,你要选择 45A的接触器。

看你用什么牌子,能否买到正品

网友B:
首先说明启动方式:直接启动、星三角降压启动、软启动器、变频器等启动方式才能正确选型

网友C:
楼上说的都对,要是好一点的牌子应该都会有产品手册吧,弄个一本来对着选就是了

网友D:
用直流的继电器,再带交流接触器吧,如果直接用直流接触器,代价很大的.

楼主:
谢谢诸位的回答,电机都是三角形直接启动,请问启动方式和接触器选择有什么关系?

楼主:
如果我用正泰的接触器,应该选择哪种型号的?

网友E:
推荐用直流的继电器,再带交流接触器吧,如果直接用直流接触器,7.5和5.5KW电机交流接触器选正泰额度电流45A的,线圈电压交流220V,其它的可以小点

网友D:
75KW的,正泰,CJ20-250,一只,CJ20-400两只.星三角启动.直接启,我会CJ20-600,确保足够的安全系数.

网友F:
最好用低压小继电器间接启动,,安全一些

网友G:
根据电压,算出额定电流,参照所选用的接触器样本,选型放大一档,短路有断路器保护,过载有热继,不需考虑保护。

网友H:
最近做了一个电动阀门控制柜      阀门用的0.75kw的电机380v的   空载时选的2-6A范围的正泰接触器  但是调试的时候 每次阀门执行完第一个动作 再下一个动作一半的时候 都要跳   然后换成现在的4.5-9A左右的接触器   暂时没跳了  当时问了厂家 也查了资料  好像这个要选额定电流的3倍左右  希望给楼主点启发

网友I:
线圈电压为什么用24VDC呢?直接用380VAC多好,本身接触上就是用的380VAC,大的接触器肯定没有380V在有劲。选择好电流就行了,一般情况功率乘2就是电流,接触器的电流再乘2就差不多了,

楼主:
请问直流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如果选择直流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的话,这样的继电器能不能用控制电路中24V的继电器?还是要选择触点电压380V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用直流的继电器,再带交流接触器吧,如果直接用直流接触器,代价很大的.

楼主:
顺便问下,如果我选择直流的继电器,再带交流接触器,前面要不要加熔断器,如果要,选择多大的?

网友K:
选择质量好的呗!西门子、施耐德的都可以,价格比国产高不了多少,可性能和质量却差不少。至于选择哪个型号的看看选型样本吧!

网友L:
我的建议是:1,既然想用24VDC,考虑到安全,按钮上是很好的,但是这一级是控制一个53P的小继电器。2,使用53P的小继电器控制交流接触器,0,75的冷却风机可以选用3TB40,7.5或5.5的电机就用3TB44可以,至于线圈电压,220或380都行。3,这些型号都是老式称呼,但你问市场上的销售应该会找到,正泰是个好牌子

网友M:
以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是西门子的接触器

为了准确性建议到你所需品牌的官方网下载样本看看

或许到工业电气分销网看看能不能找到你想要的品牌,平台上有很多品牌的样本,还有选型模块辅助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