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2-11-27):
各位大神:

       小菜我刚接触plc,写了一段控制电机的程序,电机可以按照我的要求正反转,但是上电的时候plc不执行回原点的指令,我用的是CP1H的plc,下图是我写的程序(原点接近信号刚开始用的0.00,后来改为0.01都不行)

楼主:
这是我对plc内部参数的设置!

网友A:
下图的图在哪儿,怎么没有看到图片?

楼主:
对:龙游乾坤2007关于下图的图在哪儿,怎么没有看到图片?内容的回复:

上面的图片你们看不到么?

楼主:
我用的是步进电机,但是步进电机要当作伺服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