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24V变12V

楼主(2012-11-27):
我的变压器是BK-50的,输入380,输出24,我想把24V降到12V用8W的LED工作灯用,要怎么降法(要最省钱的,直接方便的)还有就是36V怎么降到12V

网友A:
很简单啊  做个小电路板  成本很低的

网友B:
输出侧加个电阻,试一下。

网友C:
      最为简单的是买再花十几块钱到五金城买一个 220V AC 转 12VDC 的转换器,比什么都便宜 !还有一年质保 !

网友D:
LED用直流吧,电瓶车上有那种48V转12V的电压转换器,十来块钱一个,也有36V转的,自己做,选材不便啊,直接买个算了.

网友E:
   1、 你可将380/24V变压器,直接接在220V电源上,其原24V输出将变为24÷√3=13.8V,基本接近12V,可直接接12V用8W的LED工作灯。

   2、如你用的BK-50变压器初级电压380V,次级输出为:0V、24V、36V,其24V与36V引线之间电压就=12V,可用这二端做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G:
1、 你可将380/24V变压器,直接接在220V电源上,其原24V输出将变为24÷√3=13.8V,基本接近12V,可直接接12V用8W的LED工作灯。   2、如你用的BK-50变压器初级电压380V,次级输出为:0V、24V、36V,其24V与36V引线之间电压就=12V,可用这二端做输出。

接220V电源的时候,零火一起进吗 ?、

网友E:
接220V电源,就是通常用的市电,即三相380V电源的任意一根火线与零线间的电压,接变压器的380V输入端。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加多少的电阻啊,老大麻烦告诉电阻的型号下,谢谢

网友I:
2个灯泡串联不就是12V了么

网友E:
回8楼:如用串电阻降压,可用R=18Ω、10W电阻试试,因为串接电阻要承受12V电压降: R=12×12÷8=18Ω

网友J:
那你就把输入380V,改为输入220V,24V自然就变为12V左右了。

网友K:
直接买个12V的直流电源就是了,多省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