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必须使用冷端补偿吗?

楼主(2012-11-27):
    热电偶接线的时候必须使用冷端补偿吗?在车间控制箱内,冷端温度变化应该不是很明显吧?如果不使用冷端补偿的话,误差会有多少?采集的温度偏高还是偏低?

网友A:
热电偶输出的mV值是与热端温度与冷端温度的差值相对应的,如果没有冷端补偿,热电偶输出mV值对应的温度要加上热电偶冷端的温度值,才是热端真实的温度。如果你的热电偶是通过补偿导线接到控制箱的,由此造成的误差就是控制箱的环境温度;如果你是用普通铜导线接到控制箱的,误差是热电偶接线盒所处的环境温度。采集的温度偏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输出的mV值是与热端温度与冷端温度的差值相对应的,如果没有冷端补偿,热电偶输出mV值对应的温度要加上热电偶冷端的温度值,才是热端真实的温度。如果你的热电偶是通过补偿导线接到控制箱的,由此造成的误差就是控制箱的环境温度;如果你是用普通铜导线接到控制箱的,误差是热电偶接线盒所处的环境温度。采集的温度偏低。

 学习了

网友C:
应该不用吧,我们都是将热电偶导线测温段直接短接,另一端接到仪表,精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D:
热电偶仪表内部有补偿,所以外边看不见

网友E:
只要能够保证热电偶接线端子和二次处理仪表的接线端子处的温度始终保持一致,那么补偿导线就没有要的必要,任何能够传输电压的导线都可以使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热电偶输出的mV值是与热端温度与冷端温度的差值相对应的,如果没有冷端补偿,热电偶输出mV值对应的温度要加上热电偶冷端的温度值,才是热端真实的温度。如果你的热电偶是通过补偿导线接到控制箱的,由此造成的误差就是控制箱的环境温度;如果你是用普通铜导线接到控制箱的,误差是热电偶接线盒所处的环境温度。采集的温度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的是西门子的热电偶模块采集信号,模块有没有内部补偿啊?

楼主:
对:浅醉闲眠-王者之师关于热电偶输出的mV值是与热端温度与冷端温度的差值相对应的,如果没有冷端补偿,热电偶输出mV值对应的温度要加上热电偶冷端的温度值,才是热端真实的温度。如果你的热电偶是通过补偿导线接到控制箱的,由此造成的误差就是控制箱的环境温度;如果你是用普通铜导线接到控制箱的,误差是热电偶接线盒所处的环境温度。采集的温度偏低。 内容的回复:

回答的很精辟,谢谢!

网友H:
用热电偶测量温度必须使用冷端补偿,因为我们热电偶的安装点和显示仪表大都不是0度,都高于0度,根据热电偶温度电势公式看,必须进行冷端补偿,当然如果冷端温度比较稳定,可以使用固定值进行冷端补偿,反之,就要进行冷端温度测量补偿了,这样线路较为复杂,但补偿较为精确。不补偿误差就是冷端温度。显示温度当然是偏低了,因为差一个冷端温度呢。

楼主:
对:QHDTHL关于用热电偶测量温度必须使用冷端补偿,因为我们热电偶的安装点和显示仪表大都不是0度,都高于0度,根据热电偶温度电势公式看,必须进行冷端补偿,当然如果冷端温度比较稳定,可以使用固定值进行冷端补偿,反之,就要进行冷端温度测量补偿了,这样线路较为复杂,但补偿较为精确。不补偿误差就是冷端温度。显示温度当然是偏低了,因为差一个冷端温度呢。 内容的回复:

多谢!其实我们采集温度需要的是看一下多少适合焊接工件。直接观察焊缝可以得到最佳温度,这样的话,即使温度不准确,在触摸屏上设置的不是实际值也没关系。现在天气原因冷端温度值降低,实际设置的值加上冷端温度值比夏天要低,所以应该提高设置温度,是不是这样?

网友I(2013-01-07):
我们知道补偿导线等同于低温的热电偶。而测温热电偶的仪表内部有补偿电路,但这个补偿电路补偿的是仪表盒端的温差mV值,也就是仪表盒处的温度到0度的mV值。如果你热电偶不用补偿导线,那么热电偶接线处到仪表盒处这段的温差mV值,是没有计算的;所以要看你热电偶接线端所处的温度高于仪表盒处的温度差,这个就是你的误差值。也就是说你仪表上的温度值总是偏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