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端子P点和R,S,T各个端子的电阻问题

楼主(2012-11-27):
从厂里“拿了”一个变频器回来研究,是一个闲置了快一年的变频器,刚把变频器线路板拆下来的时候,测量端子P点和R,S,T各个端子的电阻,显示83欧姆,三相平衡,由于线路板上面都是灰尘,我就用湿毛巾,但不是很湿的那种,稍微有一点湿的那种,擦了擦线路板,又在网上查了一会资料,再测量端子P点和R,S,T各个端子的电阻却变成了0.6兆欧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呀?问了一个原来的同事,他说是变频器长期不通电造成的,通通电就好了,可我第一次测量的时候明明是正确的也是好的呀。又打电话给另一个同事,说是表的问题,可我用两块表测量的,结果都一样呀,他说你用指针式的再测量下,我想应该不是表的问题吧,恳求各位前辈指点迷途,弄不明白我心里不甘心呀,我现在在自学变频器和软启动,以前没基础的,谢谢大家了!我多给些分,谢谢了!

网友A:
      RST是电源输入端,到P,相当于到正端,中间是一个整流单元,正向应该导通(R/S/T---P),阻值应该和预充限流电阻一样大,反向不应该导通,原因是桥式整流的!查了前段时间拍摄的某品牌的变频器,充电电阻是30欧姆的,也有说是至少50欧姆以上的!0.6貌似不对了

网友B:
大哥们怎么用这么麻烦啊 直接测二极管啊测电阻你根本测不出来的   电容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们怎么用这么麻烦啊 直接测二极管啊测电阻你根本测不出来的   电容有影响

我明天给你打电话,今天忘了把万用表带回来了,明天确定下

网友B:
有问题直接打我电话18622679576    为什么这上面的哥们 们怎么不留个联系方式啊

网友C:
爱德利变频器 0755-25887006  可以帮你解决

网友D:
这个应该是测量有误或者表记不行,怎会差这么大呢

网友E:
电源输入端到直流母线的直流电阻,如果用指针表的低阻档测量,应该是无穷大;用高阻挡测量,二极管正向导通,有一定电阻值正常;用数字表电阻档测量应该是无穷大,用二极管档测量有显示,不是电阻值。

测量不分正负表笔,因为整流桥的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