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型和B型断路器的主要区别

楼主(2012-11-27):
A型断路器是非选择型,具有长延时和瞬时两段保护功能;

B型断路器是选择型,具有长延时和短延时和瞬时三段保护功能。

B型的脱扣器一般是电子式的,容易调节,但是贵很多。

选择断路器时要充分考虑应用场所及配电形式再来做选择。

网友A:
长见识了   我从来不知道还分什么A型和B型

网友B:
A型B型不重要,常用的是C和D型。

网友C:
对:勃龙工控关于A型B型不重要,常用的是C和D型。内容的回复:

说的不是一个东西,曹兄说的A型B型是指断路器的使用类别,而勃龙工控所说的是断路器的脱扣型式,A、B、C、D、K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