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安全电压?我国规定的安全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2-11-27):
安全电压是为了防止触电事故而采用的由特定电源供电的电压系列。这个电压系列的最大值在任何情况下(包括故障、空载等情况),两导体间或任一导体与大地之间都不得超过交流(50~500HZ)有效值50V。

    我国规定的安全电压为42V、36V、24V、12V、6V等5种。当设备采用超过24V的安全电压时,必须采取防止直接接触带电体的安全措施。

    直流电的安全电压值我国尚未确定,国际电工委员会规定的最大值是120V。

网友A:
搬个小凳凳来听课

网友B:
我们一般说的安全电压都是交流的,对于直流的安全电压确实没有去了解过。“直流电的安全电压值我国尚未确定,国际电工委员会规定的最大值是120V。”学习了。

网友C:
我记得是36V呀,什么时候降到24V了?

网友D:
还分场合呢,如果是井下潮湿环境,手持的行灯电压不允许超过12伏。

网友E:
安全电压,是指不致使人直接致死或致残的电压。一般环境条件下允许持续接触的“安全特低电压”是24V。(也可能是36V、12V AC/DC,24V最常见).在无高度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为65V。  在有高度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为24V。  在有特别触电危险的建筑物中为12V。

网友F:
36V以下,人体接触都没感觉,36V为安全电压,另外特殊场合,潮湿的环境是12V

网友G:
大概是楼上各位所讲,如果综合起来可能更明了些。

楼主:
学到了!洗洗

网友H:
单位有个金属卤化物灯,里面有镇流器,和电容各一个。现在情况是,三天就换灯泡,电源很近六七米,电压没问题,不明白为何老烧灯泡啊?换过两个新灯(是一整套,就是没带灯泡,不过灯泡都是一个买来的),前后不到一月,现在没有新的了,灯泡再换就换完了,百度了,也没看到为何老烧灯泡的原因。换个就好几天,郁闷不已

网友I(2013-04-02):
引用 网友H:
单位有个金属卤化物灯,里面有镇流器,和电容各一个。现在...

 质量问题?如果不是,那肯定是电源有问题了,是不是受什么设备影响的呀!

网友J:
安全电压就这五种,经常遇到的也就这几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