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嵌入式屏与台达M系列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问题

楼主(2012-11-27):
请问,我用昆仑通态MODBUS RTU台达与变频器通讯,在设备“莫迪康”中,增加设备通道时,数据类型:通道的第00位  通道的第01位,等等是什么意思呢,还是我该选择后面的16位无符号,或32位无符号二进制数呢?我不知道这个数据类型怎么选择?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的地址

或是COM口

楼主:
不是,我附上图片,你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我现在也是这样的问题,看了之后还是不懂,能否发一个样例工程,我的邮箱:zhangshubin417@126.com

网友C:
选择16位无符号2进制

网友C:
如图,在画面中分别关联上相应的地址即可。

启动按钮脚本里写:变频运行=2;停止按钮脚本里写:变频运行=1

网友D(2017-10-18):
直接控制某一位

网友E(2017-12-11):
学习一下,愉快交流。

网友F:
学习了,感谢大家相互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