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奇怪现象~~~~~~~~~

楼主(2012-11-27):
一台西门子440变频器工作正常,每次工作时间为5秒后停下,等待下一个触发信号,现在工作5秒钟后就显示:A0503,经查询是欠电压,但是工作是正常的,测量电压也是正常的。不知道是为什么?难道会是正常现象吗?哪位坛友给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参数设置或者是刹车电阻的事,设置减速时间长一点或者刹车电阻。。。总之是因为刹车过程引发的故障。。修改一下参数。

网友B(2013-01-07):
加减速时间配合与接触器吸合时间不一致所致!

网友C:
同意 通讯网的说法,加减速时间调整一下,还有就是刹车吸合时间是不是滞后什么

网友D:
大惯量负载加速斜坡时间过短所致  建议P1120适当加长

网友E(2013-03-31):
做个标志供参考。!环境和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