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32ER 公共端问题

楼主(2012-11-28):
FX2N-32ER  NPN输入 COM 公共端处接外接电源DC24V+也行,接DC0V也行 为什么?
大侠解释下,谢谢

网友A:
NPN输入,不可能吧

网友B:
按照常规一般都是接24V才对的···

网友C:
COM公共端就是输出部分的电源公共端,FX2N-32ER应该是32点的扩展模块,是继电器输出型,接24+或24-(0V)

可根据图纸要求都可以

楼主:
FX2N-32ER  COM端是自带24V电源的0V,接到外接电源的24V,有点不太明白,理论基础有点差,谁能画个图

网友D:
有没有FX2N-32ER的内部电路图,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