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测量仪表的构成和测量方式

楼主(2012-11-28):
温度是表征物体冷、热程度的物理量,反映了物体内部分子运动平均动能的大小。温度的测量只能借助于冷热不同物体间的热交换,以及物体的某些物理性质随冷热程度不同而变化的特性来实现。当用以测温的标准物体(温度计)与被测物体的温度达到相当时,通过测量标准物体随温度变化的某一物理量,便可定量得出被测物体的温度数值。

温度测量仪表构成

   一般的温度测量仪表都有检测和显示两个部分。在简单的温度测量仪表中,这两部分是连成一体的,如水银温度计;在较复杂的仪表中则分成两个独立的部分,中间用导线联接,如热电偶或热电阻是检测部分,而与之相配的指示和记录仪表是显示部分。

  按测量方式,温度测量仪表可分为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大类。测量时,其检测部分直接与被测介质相接触的为接触式温度测量仪表;非接触温度测量仪表在测量时,温度测量仪表的检测部分不必与被测介质直接接触,因此可测运动物体的温度。例如常用的光学高温计、辐射温度计和比色温度计,都是利用物体发射的热辐射能随温度变化的原理制成的辐射式温度计。

  按其工作原理可以分下列几种类型。 (1)直读式物位仪表这类仪表主要有玻璃管液位计、玻璃板液位计等。它们是利用连通器的原理工作的。 (2)差压式物位仪表这类仪表又可分为压力式物位仪表和差压式物位仪表。它们是利 用液柱或物位堆积对某定点产生压力的原理而工作的。 (3)浮力式物位仪表这类仪表又可分为浮子带钢丝绳或钢带的、浮球带杠杆的和沉筒 式的几种。它们是利用浮子的高度随液位变化而改变或液体对浸沉于液体中的浮子(或沉筒)的浮力随液位高度而变化的原理来工作的。 (4)电磁式物位仪表这类仪表可分为电阻式(即电极式)、电容式和电感式等几种。它们是把物位的变化转换为一些电量的变化,通过测出这些电量的变化来测知物位的。另外,还 有利用压磁效应工作的物位仪表。 (5)核辐射式物位仪表这类仪表是利用核辐射透过物料时,其强度随物质层的厚度而 变化的原理而工作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是7射线。 (6)声波式物位仪表这类仪表可以根据它的工作原理分为声波遮断式、反射式和阻尼式几种。它们的原理是:由于物位的变化引起声阻抗的变化、声波的遮断和声波反射距离的 不同,测出这些变化就可以测知物位。 (7)光学式物位仪表这类仪表是利用物位对光波的遮断和反射原理而工作的。它利用的光源可以是普通白炽灯光,也可以是激光。

  由于电子器件的发展,便携式数字温度计已逐渐得到应用。它配有各种样式的热电偶和热电阻探头,使用比较方便灵活。便携式红外辐射温度计的发展也很迅速,装有微处理器的便携式红外辐射温度计具有存贮计算功能,能显示一个被测表面的多处温度 ,或一个点温度的多次测量的平均温度、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等。

  此外,现代还研制出多种其他类型的温度测量仪表,如用晶体管测温元件和光导纤维测温元件构成的仪表;采用热象扫描方式的热象仪,可直接显示和拍摄被测物体温度场的热象图, 可用于检查大型炉体、发动机等的表面温度分布,对于节能非常有益;另外还有利用激光,测量物体温度分布的温度测量仪器等。

  温度测量仪表分接触式和非接触式两种,接触式温度测量仪表一般有热电偶、热电阻、双金属温度计等,非接触式一般有远红外测温仪等。

温度的测量方法

  测量温度的方法很多,按照测量体是否与被测介质接触,可分为接触式测温法和非接触式测温法两大类。

  接触式测温法的特点是测温元件直接与被测对象相接触,两者之间进行充分的热交换,最后达到热平衡,这时感温元件的某一物理参数的量值就代表了被测对象的温度值。这种测温方法优点是直观可靠,缺点是感温元件影响被测温度场的分布,接触不良等都会带来测量误差,另外温度太高和腐蚀性介质对感温元件的性能和寿命会产生不利影响。

  非接触测温法的特点是感温元件不与被测对象相接触,而是通过辐射进行热交换,故可避免接触测温法的缺点,具有较高的测温上限。此外,非接触测温法热惯性小,可达千分之一秒,便于测量运动物体的温度和快速变化的温度。由于受物体的发射率、被测对象到仪表之间的距离以及烟尘、水汽等其他介质的影响,这种测温方法一般测温误差较大。根据这两种测温方法,测温仪表也可以分为接触式测温仪表和非接触式测温仪表。

测量方式

优点

缺点

接触式

简单、直观、可靠、价廉

测量精度高

应用广泛

因测温元件的热惯性而存在一定的测量滞后

对于热容量较小的被测对象,被测温度场的分布易受测温元件的影响

接触不良时易带来测量误差

高温和腐蚀性介质影响测温元件的性能和寿命

难以测量运动体的温度

非接触式

热惯性小,反应速度较快

测温范围广,原理上不受温度上限的限制

不会破坏被测对象的温度场

不仅可以测量移动或转动物体的温度,还可以通过扫描的方法测量物体表面的温度分布

受物体发射率的影响、被测对象与测温仪表之间距离的影响以及烟尘和水蒸气等其他介质的影响,测温的准确率一般不高结构复杂,价格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