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常见问题解决

楼主(2012-11-28):
电机发生振动时的措施
变频驱动时引起振动时的原因主要有主回路晶体管工作的特性及电机的延迟电流造成的平滑容性
电压的变动等。
容易振荡的状况有:
1) 轻载时;
2) 负载惯性小时;
3) 电机转子参数大时;
4) 载波频率高时。
首先要确认振动原因是电气方面的还是机械方面的:
如果切断电源,振动减少,可能是电气原因;

在切断电源后,振动仍有,并随转数下降减小,则是机械原因。

楼主:
1. 当电气原因引起振动时
1) 调整参数有时可以解决,否则按2)--3):
逐步降低载波频率;
将力矩补偿增益逐渐调小。

2) 调整V/F 特性。
3) 在变频器输入侧加AC 电抗器。

楼主:
2. 当机械原因引起振动时
请教机械专家,具体原因具体分析。
3. 和机械系统的固有频率引起共振时
1) 提高机械系统刚性,将固有频率调整至变频器的调速范围以外;
2) 使用变频器跳跃频率功能,躲开与机械系统固有频率相近的运行频率。

楼主:
电机过热
1. 电机电子保护功能(I2T 保护)是否有效。如果该功能无效时,电机过载运行时容易发热,尤其
是在低速高负载(大电流)长时间运行。
2. 变频器容量选择的设定与实际的变频器一致吗。
该参数出场时设定是一致的,在更换主控板或参数设置不正确时要注意。
当容量选择设定比实际变频器的功率器件大时,变频器额定电流己最大适用电机的额定电流
也会过大设定,过载将不被检出,不只是电机,变频器也会过热,引起故障。
3. 确认电机电流,超过额定电流时要减载运行。不能减载时,需要提高变频器容量。

楼主:
1 高次谐波和干扰噪声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一般来说,高次谐波为基次波(50Hz 或60Hz) 的整数倍,为3 倍以上。干扰要比上述要高,一般
成问题的是1KHz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