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看看这个PLC的小程序怎么写???求高手...

楼主(2012-11-28):
控制步骤:?踩住开始的脚踏板(I0.0e?步进电机转动e(检测到上升沿或下降沿)?步进电机按设定的运行长度运动e(设定距离运动完,电机停)?电磁阀Y1动作e(延时1S?电磁阀Y2动作eY2复位后,Y1紧接着复位)?Y1Y2复位,步进电机运动e回到?

请教高手这个小程序怎么写?怎么实现 在踩住脚踏板以后让步进电机一直运动,然后在检测的上升沿后 再按设定的距离运动???  按设定的距离运动完成后,在没有检测到上升沿时一直运动,直到检测到上升沿!

网友A:
什么牌子德   尔PLC

网友B:
          没有玩这步进电机,这个如何驱动使能其运行的呀? 期待高手出现吧 !

网友C:
需要数据进行计算,或者品牌型号等。PLC的品牌,型号,步进电机或伺服驱动器的型号,参数,还有你要使用什么途径设置你说的设定长度,从你的说明要求来看是个小程序,但是比较什么大程序来言,什么通讯啊,什么运算啊是都不少的

网友D:
你做设备要人家给你免费做程序,你也特别高明

找点

网友E:
是啊至少说明PLC是品牌啊,步进电机的各种参数,要不然没法做程序

网友F:
抵制日货啊!!!支持自主品牌!!!

网友F:
可以直接和我们联系zhanggp@nandaauto.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啊至少说明PLC是品牌啊,步进电机的各种参数,要不然没法做程序

网友H:
这个可以用三菱PLC-FX-2N的晶体管列:FX2N-16MT就可以实现,他带脉冲输出的

网友I:
描述的不是很具体加我QQ:448513270

楼主:
引用 网友J:
尔PLC

三菱或者施耐德的吧,步进电机用两相步进电机,步距角1.8°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你做设备要人家给你免费做程序,你也特别高明找点内容的回复:

声明一下:我想改造一个设备,但是这个步进程序不大会写,就来这里请教一下高手!不要这么说,我没有那么龌龊的

楼主:
对:ly8683106关于这个可以用三菱PLC-FX-2N的晶体管列:FX2N-16MT就可以实现,他带脉冲输出的 内容的回复:

恩,我这个需要一路脉冲输出的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D:
信捷的PLC+步进电机等全套我给你写程序好啦,

网友K:
你首先要选好PLC,  步进驱动器,步进电机等硬件。然后根据电机的参数和工程的动作要求去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L:
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考虑周全的话没三百步搞不定的

网友M:
刚做了一个欧姆龙控制信捷的步进的自动程序 ,用了下 感觉信捷的步进控制器及电机质量不咋的,转速很低时标称转矩根本达不到,转速稍微高点 就严重丢步,换了一个安川的伺服,标称的力矩都比信捷的步进小很30%多,但是明显速度高的时候 力矩特别大,而且伺服的抗负载惯量性能好,瞬时转矩大。本人QQ272129405

网友N:
引用 网友O:
刚做了一个欧姆龙控制信捷的步进的自动程序 ,用了下 感觉信捷的步进控制器及电机质量不咋的,转速很低时标称转矩根本达不到,转速稍微高点 就严重丢步,换了一个安川的伺服,标称的力矩都比信捷的步进小很30%多,但是明显速度高的时候 力矩特别大,而且伺服的抗负载惯量性能好,瞬时转矩大。本人QQ272129405

不能看标称,不同电机的峰值扭力是不一样的,伺服和步进在控制上也是不一样,你拿步进来和伺服比,不行

网友P:
没有数据参数怎么根据你的要求来编呀!!!

网友Q:
步进和伺服是不同的,伺服只给脉冲就行了,只需一个输出口,步进要看是几拍的,可能要四、六、或八个输出口。当然你增加中间模块就不一样了,总的说实现方法很多。

网友R:
步进电机是你给个脉冲它就动一下,一个脉冲动多少这就得看你怎么设置的,这就涉及到定长的问题,一般步进电机配个驱动器,驱动器上有细分,你按细分数多少,计算一个脉冲步进电机走多少距离,你要多长设定多少个脉冲就行了

楼主:
对:飘风无影关于看起来很简单的东西,考虑周全的话没三百步搞不定的 内容的回复:

有这么麻烦吗???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你做设备要人家给你免费做程序,你也特别高明找点内容的回复:

这话不能这么说吧?我如果是找人给我做程序的话,早就外包了,还用的着这么麻烦吗?我只能说:你的思想不代表我的思想!

网友S:
通过JOG+定长运动来实现

网友T(2017-02-07):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D关于你做设备要人家给你免费做程序,你也特别高明找点内容的回复:这话不能这么说吧?我如果是找人给我做程序的话,早就外包了,还用的着这么麻烦吗?我只能说:你的思想不代表我的思想!

这个本来就是小事一桩罢了,直接四则运算将距离换算脉冲,然后PLC发脉冲,其余简单逻辑你就随便搞定

网友U:
没积分了过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