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750W伺服过载报警问题

楼主(2012-11-28):
伺服不定期报err16即过载,监控电流正常,不是时常报警,是偶尔报过载,伺服用于往复运动的机构,报警都在换向后报警,请问,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调整伺服的机械刚性进行较为彻底的解决?(过载量已经提到最大值了)

网友A:
加我吧2322215105专业做伺服

网友B:
可以调节一下刚性试试,因为要是加减速时间短正转突然马上就反转的话有一个正转的正向扭矩···要比正常反转是的力大些···

网友:
最有效方法:加长加减速时间即降低加速度,或者降低过载倍数,只要满足需要就行了。如果这些参数不能改,加减速设备或选大扭矩电机和驱动器。

网友C:
“不是时常报警,是偶尔报过载,伺服用于往复运动的机构,报警都在换向后报警,请问,这种情况是否可以调整伺服的机械刚性进行较为彻底的解决?”

1、这种情况可以使用“电流环”,给定合适的电流,闭环控制电流;

2、这样负载换向期间,转矩过大时,电流环会限定电流,进行失速保护!

网友C:
3、当然改系统刚性连接为弹性、或柔性连接,可以缓解“换向后报警”的问题!

网友D:
实在看不下去了,虽然论坛是言论相对自由的地方,也不能这么张口胡说八道吧

网友E:
如果这种报警没有规律可循,建议检查机械结构哪里可能有较劲的地方,有时候卡住了,但是没超过扭矩就做返回运动了,所以不报警。可以监控下偏差计数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