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节电节能上的误区

楼主(2012-11-28):
 变频器在很多资料或文献中都被描述成为节电、节能的控制产品,让人们对变频器本身产生了节能节电的概念,但实际上是一种错误的认识,变频器的应用是否能够达到节电。节能的效果,还需要结合所使用的实际情况而定。
变频器之所以在大部分的情况下能够达到节电、节能的效果、其原因在于变频器对电机进行了调速控制,但实际上,大部分的调速设备都可以达到这一效果,因为很明显我们并不能因此而认定变频器就是一种节能型产品。
     变频器实现节电的前提是其负载的调速特性,那些转速对功率影响较大的备件,如离心风机和离心水泵等,变频器调节效果要明显优于其自身调速运行后的效果,变频器在这样的前提下,即可实际达到节能省电的效果。
变频器所处理的备件如果是恒转矩负载甚至是恒功率负载,那么在转速下降的情况下,功率下降的并不明显或功率保持恒定,因此变频器调速的使用并不能达到和之前相同的节能省电效果,甚至是完全不能节电。
变频器调速的使用效率和数字直流调速器的使用效率是否有较大区别,这一问题也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考量,在某些条件下直流电动机比交流电动机的功率更高且功率因数更高,因此交流异步电动机和变频调速器与直流电动机和直流调速器相比,并没有更为省电。
                                                                                                    本文由朗特威自动化商城提供

网友A:
节能不是变频器节能,是变频器通过控制负载(电机)节省了原来被白白浪费的能量。

网友B:
当前部分从业人士对变频器存在误区。。节能是变频器控制的负载节能,而不是变频节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