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启动柜经常烧避雷器的原因

楼主(2012-11-28):
带电抗器的软启动柜,负荷是260kW的电机(带动水泵)一台,经常烧掉氧化锌避雷器。

有时是一相烧掉,启动柜跳闸;有时是两相都烧掉,引起进线柜、PT柜跳闸。一直找不到原因,

测过出线的绝缘和电机的绝缘都是好的(大概4~5MΩ,手动摇表)。

是不是避雷器的过流能力不够,还是什么原因,需要做哪方面的改进,

请教有这方面的高手。

楼主:
避雷器型号:  华通机电 Y(H)2.5WD-7.6/18.7 (电机型)。有两个问题:

1.是什么原因导致过电压?

2.过电压会避雷器会起作用的,为什么经常烧掉避雷器(1~2个月烧一次)。

补充:如果是电机绝缘的问题,问什么换好避雷器后启动柜子又没有问题。

网友A:
      避雷器动作原理是过电压后才导通接地的,避雷器动作后接地,你的柜子跳闸,说明保护正常哦!这个动作跟电动机绝缘没有关系,可能有关系的是你电动机停车的方式,不知道你停车是软停还是瞬时停车,瞬时停车可能会引起高电压!有图及软启动的型号弄出来,参数设置告诉下,可以继续分析!

网友B:
换一种避雷器模块看看怎么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一种避雷器模块看看怎么样?

不赞同,得先查明过电压产生的原因,不可贸然改动元件参数,否则可能引起故障范围扩大。

网友D:
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是电机停车产生的过电压导致避雷器持续过流毁损!应该先查明是满载时烧毁还是空载照样烧毁,满载烧毁的话有可能是停车不当,如果空载照样烧毁的话应该是某些接触器断路器触头组动作不一致导致,首先针对性查一下

网友E:
烧掉氧化锌避雷器?????  不知道,也没用过这个 烧掉氧化锌避雷器

网友F:
非常赞同二楼的见解......!

网友G:
赞同2楼分析的意见。

网友H:
请问一下,你这个水泵后面有没有止回阀?赞同二楼的意见。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从你的描述看应该是电机停车产生的过电压导致避雷器持续过流毁损!应该先查明是满载时烧毁还是空载照样烧毁,满载烧毁的话有可能是停车不当,如果空载照样烧毁的话应该是某些接触器断路器触头组动作不一致导致,首先针对性查一下内容的回复:

应该和电机停车关系不大,柜子是在电机正常运行(满载)的时候突然跳闸的。

空载送电的话没一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避雷器动作原理是过电压后才导通接地的,避雷器动作后接地,你的柜子跳闸,说明保护正常哦!这个动作跟电动机绝缘没有关系,可能有关系的是你电动机停车的方式,不知道你停车是软停还是瞬时停车,瞬时停车可能会引起高电压!有图及软启动的型号弄出来,参数设置告诉下,可以继续分析!

配电房总共有6个启动柜,6台水泵,型号是一样的,软启动方式是电抗器启动。图没有,电抗器的型号迟点会找出来,保护是正常,但是不应该烧避雷器(只是柜子跳闸就好),这次因为其中一台过电压导致两相短路导致进线柜速断跳闸,从而整个配电房跳闸,影响比较大。我们的初步分析是避雷器型号问题,(电机是6kV交流电机,整个供电系统是小电流接地(中性点不接地)系统),华通机电 Y(H)2.5WD-7.6/18.7 (电机型),这种型号的避雷器正常运行电压是4kV,而如果电机绝缘出现问题或者是其他线路接地导致线电压(4kV)变成相电压(6.3kV),从而烧毁避雷器,现在打算换掉他,改用2.5WD-8/18.7,不知道会怎么样,  以后出现接地后柜子会不会跳闸,另外出现故障后会不会影响到其他的柜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网友B 的回复内容:换一种避雷器模块看看怎么样?不赞同,得先查明过电压产生的原因,不可贸然改动元件参数,否则可能引起故障范围扩大。

开始我们也不敢乱换元件,现在过电压的原因我们分析很大可能性是接地导致的,但是接地点一直找不到,用摇表测量绝缘又合格。

网友K:
引用 Alone_ACS 的回复内容

……补充:如果是电机绝缘的问题,问什么换好避雷器后启动柜子又没有问题。

1、什么是“好避雷器”,保护电压一样吗?

2、如果保护电压一样,“换好避雷器后启动柜子又没有问题”,那就是“避雷器”的故障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 的回复内容……补充:如果是电机绝缘的问题,问什么换好避雷器后启动柜子又没有问题。1、什么是“好避雷器”,保护电压一样吗?2、如果保护电压一样,“换好避雷器后启动柜子又没有问题”,那就是“避雷器”的故障原因!

是把坏的避雷器换成新的避雷器(型号一样)后,启动电机可以正常运转。

但是以后接地还会烧避雷器,严重点就是影响进线柜,PT柜,从而其他启动柜也失压跳闸。

怀疑是不是避雷器型号选错了,电机是6kV交流电机,供电系统是小电流接地系统(中性点不接地)。

网友M:
你用几个避雷器?如何连接的?

网友A:
      看了你的说明,你并不是软启动启动,只是串电抗器降压启动而已,6KV的交流电动机,绕组的接法一般是星型的!你选用的是4KV的避雷器,也是符合手册要求的;标准的避雷器运行电压4KV,对应的电动机电压等级是6.3KV!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避雷器的质量问题,换个牌子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了你的说明,你并不是软启动启动,只是串电抗器降压启动而已,6KV的交流电动机,绕组的接法一般是星型的!你选用的是4KV的避雷器,也是符合手册要求的;标准的避雷器运行电压4KV,对应的电动机电压等级是6.3KV!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避雷器的质量问题,换个牌子试试吧!

下面是启动柜原理图和避雷器的型号(红色线下划线那一行),如果选用Y(H)2.5WD-8/18.7,避雷器持续运行电压是6.3kV,会不会导致接地接地时不会跳闸而烧坏设备?260kW高压启动柜 GG-1A(F)-10 湘潭开关厂有限公司

楼主:
原理图下面方框的内容从右至左依次为:控制电源——熔断器——启动时间过长保护——跳-合闸回路——短接KMV分合——运行指示——短接电抗器——短接KMV运行——停机指示——启动时间过长吊牌——过流保护吊牌——低电压和过电压保护吊牌——启动时间过长动作出口——过流保护动作出口——低电压和过电压保护动作出口——启动时间过长指示——过流保护动作指示——低电压和过电压保护动作指示——      ——试警回路——报警复归

网友N:
6KV的系统绝缘才4-5M,这个明显不合格,,,另外烧避雷器是经常烧某一相吧?(从没烧过的那一相应该就是绝缘有问题的一相,,,,两相都烧相当于两相短路了,保护配置不合适,肯定会越级了)应该正是由于绝缘不良才导致健全相对地电压变成线电压,从而引起该相避雷器运行电压超过额定电压而烧。另我电机也可以选YH5WD的吧

楼主:
对:whl007关于6KV的系统绝缘才4-5M,这个明显不合格,,,另外烧避雷器是经常烧某一相吧?(从没烧过的那一相应该就是绝缘有问题的一相,,,,两相都烧相当于两相短路了,保护配置不合适,肯定会越级了)应该正是由于绝缘不良才导致健全相对地电压变成线电压,从而引起该相避雷器运行电压超过额定电压而烧。另我电机也可以选YH5WD的吧 内容的回复:

系统绝缘这一块以前都是自己做的,其他几个柜子用摇表测达到4~5M是没问题的,相关的规定没找到,今年马上要到年终检修,会请供电局的来给我们做绝缘测试,到时候就知道了。

“从没烧过的那一相应该就是绝缘有问题的一相”能说具体一点,看的不是很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