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如何初始化

楼主(2012-11-28):
S7-300如何初始化?PLC在线建议尽量使用window2000,Windows XP。STEP7V52或以上版本
1、设置通信

设置或添加PC Adapter(MPI), Property 按钮Local Connection 属性页COM 1  19200,注意一般连接到计算机的串行口1。其他参数不需要设置,注意选择PC Adapter,不要有其他的,例如pc/ppi。
2、新建工程
在SIMATIC Manager中新建工程,也可以通过wizard向导建立。
选中右边的工程名,Insert Station SIMATIC 300。
双击Hardware,从而进入HW CONFIG窗口。
Option>Insert NEW GSE文件。
把MM420, ET200等GSD文件加入。
在hw config,如图所示,插入RAC-300机架。

选中机架第二栏,双击CPU-300>CPU313C-2DP,注意准确的编号。

默认地址2。

双击DP,选择Property按钮。

选择NEW,选择1.5MBPS,如果出现警告,可以选择187kpbs。

依次在SLOT 1,2,3位置插入其他模块。
0    电源模块
S7-300
DI  地址:256-263
DO 地址:256-259
选中DP线,然后双击ET200S,如图所示,插入ET200S.

选择,依次在SLOT 1,2,3位置插入其他模块。
6ES7 138-4CA00-0AA0 PM-E DC24V
6ES7 134-4GB50-0AB0 2AI I 2DMU
地址I address264-267
6ES7 134-4JB50-0AB0 2AI RTD
地址I address268-271
插入MM420

选择4PKW, 2PZD (PPO1)
2AX地址I address 280-283 Q address 268-271

全部保存
1.4 下装硬件组态并检测
在SIMATIC Manager中,选择工程,选择PLC>Clear/Reset,可以清除原来的配置信息。

把CPU开关拨到ST,再转到RN位置。则CPU开始运行。
在HW-CONFIG窗口中,选择save and compile,选择PLC>DownLoad,或者Ctrl+L快捷键。

不要理会这个信息,按yes。然后stop,再下载完后restart。

在HW CONFIG窗口,如图所示。

选择DO,DI, 113都可以进行Monitor/Modify。

如图所示,选中Monitor,要求此时在运行状态RUNNING。可以设置为1,然后按Modify Value,就可以写入。当然,如果CPU的程序也在写同一个变量,则可以Force all或者强制某个变量。在调试后,解除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