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散制造
可控硅控制加热问题

楼主(2012-11-28):
请问一下我要用温控仪控制加热,是用可控硅好呢,还是用固态继电器好呢?我以前用过可控硅控制,却出现在一个问题。就是当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自动加热,加热管两端是220V,这是正常,但当达到设定温度时,应该是停止加热的,但加热管两端的电压却是110V,是怎么回事啊?接线方式:我就是把可控硅串联在火线上,把门极接到温控仪的输出上,请问这样接线对吗?具体怎么接线方式?如何控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