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品牌的USB转232串口线比较好

楼主(2012-11-28):
什么品牌的USB转232串口线比较好,笔记本没有串口线,想买一条USB转232串口?

楼主:
对:sz631112关于到电子市场找有磁环的即可,我们常用的用来调试松下伺服电机的就是如此,很好用 内容的回复:

嗯 好的  谢谢

网友A:
MOXA,不过600多块您或许难以承受,Z-Tek力特也是不错的,转换芯片是FIDI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B:
08年花60块钱买了个Z-Tek力特的,现在还在用,质量还可以

网友C:
我公司用力特的

网友D:
推荐MOXA的,USB转232/422/485,一个转换器就搞定了,而且稳定性也还行,就是贵了点!

网友E:
我就认Z-Tek力特的。

网友F:
DTECH   帝特 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