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TSDA30C伺服驱动器接线的问题

楼主(2012-11-29):
也可能是我表述不清楚,我前面发帖求助东元TSDA30C接线的问题,已经有几位大侠回帖帮助。

我得意思是  这里有个视频,我贴链接各位大侠看下。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gxMDg3MjA4.html

想按照视频里的接线方法,接好驱动器和电机的线。试试我得伺服驱动器和电机

视频里CN1   分别有2组接线  一边3根线  另1个是4根线  那4根线我按照CN1的位置看,应该是14.15.16.17

现在不知道3根线这个应该接在哪里?

接线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网友:
,14 15 16 17是脉冲输入接口线缆,这个不用质疑,你另外的三根线,是什么功能的才能确定接在什么位置,还有,这个型号东元已经没有再做了,现在做的只有台湾产的盟利。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 16 17是脉冲输入接口线缆,这个不用质疑,你另外的三根线,是什么功能的才能确定接在什么位置,还有,这个型号东元已经没有再做了,现在做的只有台湾产的盟利。

我贴的视频是别人测试的时候给我传的,我也想按他这个接法试试,但我也不知道这3根线是什么功能和接在CN1的几脚

只知道人家视频上这么接  就可以测试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3根线 接在CN1的几脚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网友A 15 16 17是脉冲输入接口线缆,这个不用质疑,你另外的三根线,是什么功能的才能确定接在什么位置,还有,这个型号东元已经没有再做了,现在做的只有台湾产的盟利。 内容的回复:我贴的视频是别人测试的时候给我传的,我也想按他这个接法试试,但我也不知道这3根线是什么功能和接在CN1的几脚只知道人家视频上这么接  就可以测试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3根线 接在CN1的几脚

这个不一定必须类同,那三根线,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功能。如果只是测试的话也好办,发送脉冲指令就可以,也可以选择模拟量控制。  现在你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楼主:
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关于回复内容:对:ssxi关于 回复内容:对: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关于,14 15 16 17是脉冲输入接口线缆,这个不用质疑,你另外的三根线,是什么功能的才能确定接在什么位置,还有,这个型号东元已经没有再做了,现在做的只有台湾产的盟利。 内容的回复:我贴的视频是别人测试的时候给我传的,我也想按他这个接法试试,但我也不知道这3根线是什么功能和接在CN1的几脚只知道人家视频上这么接  就可以测试 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这3根线 接在CN1的几脚  内容的回复:这个不一定必须类同,那三根线,我也不太清楚是什么功能。如果只是测试的话也好办,发送脉冲指令就可以,也可以选择模拟量控制。  现在你需要什么样的功能。内容的回复: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  你好  先谢谢你啊, 我想问问  我就是想测试  是不是就发脉冲就可以了 还需要外部什么条件?   如果用模拟量控制,需要怎么接线和需要什么外部条件?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网友:
内容的回复:

只需要两脉冲线两方向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