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不明白的欧姆龙PLC设定值的进制问题

楼主(2012-11-29):
在论坛上咨询了不少,回复的说法多种多样,一头雾水那,特将疑问再说一下,希望专家们给以帮助,谢谢!

比如说 定时器TIM指令,如果要延时36秒

应该写:

tim 000  #168(十六进制)
tim 000   &360(十进制)
tim  000   110110 (二进制)

在图解欧姆龙PLC入门一书中提到:设定值用4位十进制数表示,范围0~9999,定时时间=设定值*时基。设定值可表示成立即数,前面必须要加#。如果无#就是通道号。

如果设定是36秒 ,那SV(设定值就是#360)也就是TIM 000  #360

有的坛友说:欧姆龙默认的十六进制,也就是设定为36秒,就是TIM 000  #168
还有的说使用BCD码。也就是说设定值36秒,就是TIM  110110  (还有的说是100100)

那么现在哪种答案对那?

网友A:
欧姆龙的定时器TIM是BCD方式,TIMX是BIN方式,BCD方式时设定值可以是#0000~#9999(BCD),&不能使用

BIN方式时设定值可以是&0~65535(十进制)或#0000~FFFF(16进制)

网友B:
楼主的问题 是大多数 初学 OMRON PLC 朋友的 典型问题。。。

其实你看到的说法都没错, 只有一个概念你可能混淆了, 就是 TIM 这个指令 用 #168 这个常熟 默认是 BCD吗, 所以是 16.8 秒。

也就是说 #168 这个常数 看用在哪个指令上,除了 TIM 定时器指令以外,所以指令都默认#168是16进制常数,例如 MOV #168  D100,这个指令中的 #168(== &360) 就是十六进制码 , 等于十进制码 360 。

就是TIM 这个指令 的常数格式误导了你, 你可以再系统设置中 把 定时/计数器的格式改为 以十进制 设置,就不存在这样的二义性问题了;  例如 TIM  3  &100, 就是设置定时器 T3 为 10秒。

楼主:
miy_gongkong   谢谢你!!!,看来以后认准在定时器中#360   就是36秒就可以了  ,对于计数器那?

网友C(2013-01-08):
引用 网友D:
是大多数 初学 OMRON PLC 朋友的 典型问题。。。 其实你看到的说法都没错, 只有一个概念你可能混淆了, 就是 TIM 这个指令 用 #168 这个常熟 默认是 BCD吗, 所以是 16.8 秒。  也就是说 #168 这个常数 看用在哪个指令上,除了 TIM 定时器指令以外,所以指令都默认#168是16进制常数,例如 MOV #168  D100,这个指令中的 #168(== &360) 就是十六进制码 , 等于十进制码 360 。  就是TIM 这个指令 的常数格式误导了你, 你可以再系统设置中 把 定时/计数器的格式改为 以十进制 设置,就不存在这样的二义性问题了;  例如 TIM  3  &100, 就是设置定时器 T3 为 10秒。

谢谢你的精彩讲解。

网友E:
谢谢miy的讲解。!!!!

网友F(2013-05-10):
“把 定时/计数器的格式改为 以十进制 设置” 请问在哪里设置啊?

网友G:
设置后,你会发现有更大的不便。

网友H:
不用设置,而是指令不同

网友I(2014-07-08):
顶一个。 表示自己通过实践摸索的

网友J:
这个吗真是个问题,,,,,,,,,

网友K(2016-04-18):
同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L:
&十进制,#十六进制

网友(2018-07-22):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问题 是大多数 初学 OMRON PLC 朋友的...

软件上有个十进制 十六进制哪个开关吗

嫑忈。刘三省

网友M(2018-11-27):
这真是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N:
谢谢分享,向楼主学习.好资料我要下载下来学习学习,666666666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