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常见问题解决

楼主(2012-11-29):
能产生干扰噪声的机器有哪些
从家用电器到办公电器、工业电器(变频器,伺服驱动器)有很多电器都是干扰发生源。这些电器
将来还有大大增加的倾向。

楼主:
干扰种类和防护措施
干扰大体上可由3 种路径传播。

1. 直接辐射..向空中直接辐射电波;
2. 直接传导..噪声电流通过电源线传导;
3. 从电源线感应(辐射)..电源线漏出的杂波从配电线上辐射出来,或有由配电线感应产生。
降低干扰的措施:
1. 输入侧装滤波器(最有效)。
2. 减小脉冲频率(载波频率)。
3. 分离动力线和信号线。
4. 确认良好接地。
等,具体情况应具体对待。

楼主:
低噪音变频器干扰波大吗
是的,要大一点。低噪音变频器,提高了开关速度,使人再听不到。所以与旧型相比电机的金属
音没有了,干扰成分有若干增加。

楼主:
防止干扰的方法
发生干扰障碍时可参考以下要点,采取措施。
.. 发生源为变频器时

1. 传播至电源配线处的干扰
■ 电源分离了吗
■ 在变频器电源测装了滤波器了吗?
■ 电网上的其他装置装了滤波器了吗?
■ 设置了隔离变压器了吗?

2. 无线干扰(空中传播杂波)
■ 电源侧装了滤波器了吗?
■ 输出配线装入金属管并接地。
■ 输出线及接地线套屏蔽套管。
■ 将配线远离被干扰电器(10m 以上)
3. 感应干扰(电磁感应,静电感应)
■ 控制信号线用屏蔽线或统合线了吗?
■ 动力线和控制线分离了吗?(不可放在同一配线槽)
■ 无动力线和控制线屏蔽了吗(用屏蔽板或分离30cm 以上)
■ 使用4~20mA 电流信号或信号隔离器。
※可通过不同路径的临时配线来判断是否是感应的影响。
.. 变频器受到干扰时。
1. 变频器误动作停止(变频器保护功能OC,OV,CDF 等误动作)。
■ 周围有发生冲激电流的电器吗?
. 在电磁开关,继电器电磁阀的线卷上设置防冲击装置。
. 将电焊机和电器分离或分离电源。
■ 控制线使用屏蔽线了吗?
■ 接地了吗?
. 一点接地,专用接地
. 第3 种接地(100 欧以下)
. 接地线应粗短。
2. 动作不安定
■ 控制线用屏蔽线了吗?
■ 信号线和动力线完全分离了吗?
■ 控制线加信号屏蔽器。
■ 将频率指令从电压信号(0~10V) 变为电流信号(4~20mA)
※可通过不同路径的临时配线来判断是否是感应的影响。

楼主:
干扰防止措施具体例子
例1
对象电器:如AM 收音机
现象:变频器运行中,变频器近处的AM 收音机(500~1500Hz) 有杂音。
推测原因:变频器的电源侧及输出配线辐射出的杂波被AM 收音机接收了。
措施:

1. 变频器侧设置滤波器,滤波器和变频器间的配线要尽量的短(1m 以内);
2. 电机至变频器的配线用金属管套封。
要点:
1. 降低配线的辐射杂波;
2. 电源的传导杂波还有屏蔽配线。
(注)山区电波较远的地区,也可能不会很有效。

例2
对象电器:如AM 收音机
现象:变频器运行中,变频器进线电缆附近的AM 收音机(500~1500Hz) 有杂音。
原因推测:变频器电源侧动力线的辐射出杂波被AM 收音机接收了。
措施:

1. 在变频器的输入输出侧装滤波器。
2. 至变频器的配线要尽量短。
要点:降低配线的辐射杂波。
例3
对象电器:电话(距离40m 的一般住宅)
现象:变频器驱动风扇时距离40m 的住宅电话有杂音。
原因推测:变频器及电机的高频漏电流经变压器接地线时流入电话线屏蔽接地层,产生静电感应
发生了杂音。
措施:

1. 将电机的接地端子接回变频器;
2. 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子和接地间接入1 微法的电容。
要点:
1. 可听频率成分使用滤波器可能无效。
2. 电源变压器使用角形220V 电压时,对地位不同。
例4
对象电器:限位开关
现象:限位开关误动作。
原因推测:电容形限位开关抗传导辐射干扰能力较差。
措施:
1. 变频器输出侧装滤波器
2. 变频器输入侧装滤波器
3. 限位开关DC 电源0V 线上经电容接至机械上。
要点:
1. 低变频器杂波。
2. 用抗干扰性高的限位开关磁性式等
例5
对象电器:压力传感器
现象:压力传感器误动作。
原因推测:从机械架体上经屏蔽线杂波回流,造成误动作。
措施:
1. 在变频器输出侧装滤波器。
2. 将压力传感器的屏蔽线从机械架体上改为接在0V 线上。

要点:

1. 传感器信号屏蔽线要接在系统的共用点上。
2. 降低从变频器来的传导干扰。
例6
对象电器:位置检测器(如:脉冲编码器)
现象:脉冲编码器中发出了错误脉冲,使机械的停止位置发生偏移。
原因推测:电机动力线和编码器信号线集中布线,由感应杂波导致错误脉冲输出。
措施:
1. 在变频器的输入侧装滤波器。
2. 在变频器的输出侧装滤波器。
要点:
1. 动力线和信号线分离。
2. 降低变频器输出侧的感应和辐射干扰。
例7
对象电器: PC
现象:PC 程序通讯时不正常。
原因推测:由于变频器和PC 用同一电源,杂波通过电源进入PC。
措施:
1. 在变频器的输入侧装滤波器。
2. 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
要点:降低经电路传导的杂波和感应杂波。

近来,应用电子技术的电气机器得到了急速的普及,工业机械的节能运用,自动化已成了必不可
少的东西。同时电子器械产生的高次谐波对其它电器的干扰问题在逐年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