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阻如何校验

楼主(2012-11-29):
热电阻更下来后,想确认一下该热电阻是否真的坏了,需要有一个提供温度的仪器,请问一下有这样的东西吗?有的话提供下型号及生产厂家

网友A:
有的,温度计检定系统,可以校验热电阻,厂家很多了,我们使用的是上海顺创的,网上搜一下,容易!

网友B:
这个你是业余的,没必要搞那么大规模,直接将热电阻丢进冰水混合物(冰水混合物得混合30分钟以上而且保证有冰块存在才行),这时再测量传感器是否是标准电阻即可

网友C:
1、所谓校验,是说得全量程范围,多点比对检测,这样才能考核出,准不准,准到啥程度

2、那能扔冰水混合物中,单看个0℃,就完鸟呢?

     再说,楼上所谓的冰水混合物,无论是30分钟还是300分钟,

     它未必就能提供0.00℃、或者0.0℃级别的的恒温!

     没准那冰水混合物,-3℃、-1℃、0.3℃漂呢

     嘿嘿

3、嘿嘿,校验的事,得按照计量规范来,不能想当然鸟

4、准不准是一码事

     坏没坏是另一码事

     判断热电阻坏木坏,可以量阻值,也可以插开水里、插冰水里、插胳肢窝里,大致看看阻值变化率 。。。。。

5、插屁沟也中鸟,据舌哪里,36.5℃,恒温性能燎扎鸟 ~~~~~~~~~~~~~~~~~

     嘻嘻嘻

网友D:
有道理,专业和业余的方法要求都不同

网友E:
热阻校验通常只做两点校准,一个就是零度的电阻,一个就是100度的电阻值,所以这样的校准就需要两个恒温热源,一个是标准零度,通常使用冰水混合物的恒温桶,一个是标准100度通常使用恒温油容器,就是一个带有恒温浴的加热炉,然后再用标准仪器检测这两点的热阻值和标准对照看是否超出精度范围。

网友E:
粗略的判断热阻好坏的方法就是测量热阻的电阻值,比如在环境中测量其电阻值查表就可以知道温度是多少然后在与环境温度进行比较,然后在找杯热水或者用手握住热阻前端在测量热阻电阻值在换算温度然后对照,这就是粗略的判断热阻是否符合要求。

如果要精确的确认热阻是否符合精度要求,那就需要热阻校准设备,其在零度、100度进行精确的电阻测量,然后与标准热阻电阻值进行对照,看其是否符合精度要求。这需要冰水混合物的恒温桶、100度的恒温加热油、标准热阻、电阻采集仪表、自动换算处理软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粗略的判断热阻好坏的方法就是测量热阻的电阻值,比如在环境中测量其电阻值查表就可以知道温度是多少然后在与环境温度进行比较,然后在找杯热水或者用手握住热阻前端在测量热阻电阻值在换算温度然后对照,这就是粗略的判断热阻是否符合要求。如果要精确的确认热阻是否符合精度要求,那就需要热阻校准设备,其在零度、100度进行精确的电阻测量,然后与标准热阻电阻值进行对照,看其是否符合精度要求。这需要冰水混合物的恒温桶、100度的恒温加热油、标准热阻、电阻采集仪表、自动换算处理软件。

网友G(2013-03-19):
楼上算的没错!冰水混合物是0度;一个大气压水的沸点是100度。这两个容易搞到!

-----------------------------------------------

生产传感器,热电偶,热电阻,温度变送器,压力变送器,信号隔离器,PID调节器,智能操作器,

二次表,自动化仪表;数据采集系统;自控系统方案设计、改造;无线数据采集方案;RS485型现场

温度、压力仪表。

公司网址: http://www.auto-meter.cn

淘宝店铺: http://shop35466945.taobao.com

网友H:
有专门的热电阻,热电偶校验装置的哦,什么中温炉,高温炉的。不过那玩意好像挺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