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怎么读取触摸屏内部时间,有知道的请进来说明一下

楼主(2012-11-29):
我想在松下plc里面用到实时时钟,希望有人能给讲解一下怎么使用松下的日历时钟指令,怎么读取和设置都给讲解一下,最好有个程序实例,帮助里面那个看不懂,做出来貌似时间不会变化。

网友A:
plc带电池的话应该有自己的时钟,直接调用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读屏的时间?

楼主:
对:千愚书生关于plc带电池的话应该有自己的时钟,直接调用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读屏的时间?内容的回复:

松下的时钟怎么用?我照着帮助里面写的貌似不能用,时间不会变化···

网友B:
要将触摸屏里面的时钟读到PLC中,我觉得你应该反着来,是触摸屏里面的时钟“写”到PLC中。

楼主:
对:秦君_1关于要将触摸屏里面的时钟读到PLC中,我觉得你应该反着来,是触摸屏里面的时钟“写”到PLC中。 内容的回复:

嗯,这个我已经知道怎么用了,在EB8000里面“元件”里面有个“定时资料传输”,从那儿可以实现。但是如果我想直接用plc里面的时钟呢?FP-X有没有内置时钟模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秦君_1关于要将触摸屏里面的时钟读到PLC中,我觉得你应该反着来,是触摸屏里面的时钟“写”到PLC中。 内容的回复:嗯,这个我已经知道怎么用了,在EB8000里面“元件”里面有个“定时资料传输”,从那儿可以实现。但是如果我想直接用plc里面的时钟呢?FP-X有没有内置时钟模块?

这个需要在订货时确认该型号是否带时钟即可,一般都是用PLC时钟

网友D:
正常是用PLC内的时钟,PLC自带时钟指令,直接调用即可!

网友E:
应该PLC内部有时间寄存器的,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正常是用PLC内的时钟,PLC自带时钟指令,直接调用即可!

说的没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应该PLC内部有时间寄存器的,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就是啊。

网友H:
如果PLC里有电池那就直接调用,如果是电容的那时间只能保持7天左右它就自动复原了,你要保持长时间都需要正确时间,就要把触摸屏的时间写进去,你看看你用的触摸摸有没有现成的地址,像我用过显控的屏就有。我们自己的屏是需要通过脚本把时间写到PLC里去,主要是看你用的什么屏了,

网友H:
一般需要长时间正确是做程序密码保护用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我现在已经明白该怎么做了。屏用的是威纶通的,我最后还是把屏里面的时间利用“定时资料传输”传到plc里面去用的,帮助里面的那个例子似乎不包括FP-X系列。总之,谢谢大家。

网友I(2016-03-02):
引用 网友H:
如果PLC里有电池那就直接调用,如果是电容的那时间只能保持7天左右它就自动复原了,你要保持长时间都需要正确时间,就要把触摸屏的时间写进去,你看看你用的触摸摸有没有现成的地址,像我用过显控的屏就有。我们自己的屏是需要通过脚本把时间写到PLC里去,主要是看你用的什么屏了,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网友J:
多看看说明书啊,朋友

网友K(2016-08-28):
这个问题我也搞不明白,具体程序怎么写啊?请高手指点,谢谢啦

网友L(2019-01-18):
最后还是把屏里面的时间利用“定时资料传输”传到plc里面去用的

网友M(2019-08-14):
松下PLC主机是不带时钟功能的,这点松下抠门了,还得买个模块AFPX-MRTC和电池装上去

网友M:
用触发式资料传输,将需要的年月日等传输到指定的PLC寄存器,不要指定BCD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