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WPLsoft怎么是这样的呢??、

楼主(2012-11-29):
 第一次用台达的PLC,他的编程软件好像程序不能分成段落(一页一页的那种)几千条程序从头写到尾,让人怎么检查啊。太坑爹了吧也

网友A:
靠:三菱的FX系列、Q00J、Q00、Q01等CPU的程序都是一样不能分子程序的!

你要喜欢西门子且做西门子的忠实信徒就直说,何必说什么人家坑你呢

楼主:
对:伍琪生关于靠:三菱的FX系列、Q00J、Q00、Q01等CPU的程序都是一样不能分子程序的!你要喜欢西门子且做西门子的忠实信徒就直说,何必说什么人家坑你呢内容的回复:

分个段好不好和子程序没啥关系,欧姆龙的也能分成若干个段,检查,编程都很方便的

这样从头到尾就用一页,程序多了你不觉得很不方便吗

网友B:
可能,习惯习惯就顺手了。

台达还有一个编程软件ISPSoft,但我不了解;而且也不熟悉其他的编程软件,所以不懂分辨。

网友C:
试着用用看ISPSoft, 它是采用程序块与功能块的架构, 或许比较顺手吧, 目前的版本是V2.01版。

http://www.delta.com.tw/ch/product/em/download/download_main.asp?act=3&pid=3&cid=1&tpid=3

网友D:
WPLsoft不支持块,所有主程序、子程序、中断程序都在一起写,同样的逻辑有几个你就要写几个,但是习惯了编写起来还是比较顺手的,尤其梯形图支持命令输入编写这一点很好(西门子200就不行)。

楼主如果习惯于像西门子300/400一样的模块化编程,你就用台达的ISPSoft 软件,基本编程思想一致。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以前用西门子,欧姆龙习惯了,现在程序已经写了一多半了只能慢慢适应吧

楼主:
ISPSoft还是比较好用的,呵呵

WPLsoft写个小点程序用用还是可以的,后悔一开始没有用ISPsoft,他们之间应该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ISPSoft还是比较好用的,呵呵WPLsoft写个小点程序用用还是可以的,后悔一开始没有用ISPsoft,他们之间应该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吧

据说不能。想想他们就是走的不同的路,能归到一起吗?

网友C:
基本上在ISPSoft V2.0 版以后就支持可以开启 WPLSoft的文件,不过毕竟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点差异,所以不见得可以完全转换,建议可以试试看。只要在ISPSoft中执行开启文件的功能,在文件选择窗口中的文件类型下拉选择DVP类型,之后再选择用WPLSoft保存的文件即可。

打开后,主程序与中断副程序的部份会被放在程序的项目下,一般副程序的部份则会被建立为功能块;而在工作(Task)的规划上,主程序会被规划为周期性的TASK,而中断副程序则会被归类为中断型的TASK

若原本写的主程序就很长的话,基本上用ISPSoft开启后还是会一样,不过可以试着将原本的程序做一些分类,并根据分类另外在程序的项目下建立几个POU,之后再花点时间将程序代码做一些剪切粘贴的工作。

关于ISPSoft的程序架构可以参考手册(V2.0)的第5章,在该章的内容中也会有一个范例来比较WPLSoftISPSoft的架构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E:
V2.0 版以后就支持可以开启 WPLSoft的文件,不过毕竟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点差异,所以不见得可以完全转换,建议可以试试看。只要在ISPSoft中执行开启文件的功能,在文件选择窗口中的文件类型下拉选择DVP类型,之后再选择用WPLSoft保存的文件即可。打开后,主程序与中断副程序的部份会被放在程序的项目下,一般副程序的部份则会被建立为功能块;而在工作(Task)的规划上,主程序会被规划为周期性的TASK,而中断副程序则会被归类为中断型的TASK。若原本写的主程序就很长的话,基本上用ISPSoft开启后还是会一样,不过可以试着将原本的程序做一些分类,并根据分类另外在程序的项目下建立几个POU,之后再花点时间将程序代码做一些剪切粘贴的工作。关于ISPSoft的程序架构可以参考手册(V2.0版)的第5章,在该章的内容中也会有一个范例来比较WPLSoft与ISPSoft的架构差异。

非常感谢,打这么多字,说的也非常详细,再次感谢

网友F:
不管是什么牌子的,不管那个最难的,只要用习惯了再难的也会很容易,我一直用三菱的,后来转了台达,第一次用也用不好用,但用了一段时间,台达的比三菱的更好用,台达的程序排列比三菱紧密好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在ISPSoft V2.0 版以后就支持可以开启 WPLSoft的文件,不过毕竟两者之间还是存在一点差异,所以不见得可以完全转换,建议可以试试看。只要在ISPSoft中执行开启文件的功能,在文件选择窗口中的文件类型下拉选择DVP类型,之后再选择用WPLSoft保存的文件即可。打开后,主程序与中断副程序的部份会被放在程序的项目下,一般副程序的部份则会被建立为功能块;而在工作(Task)的规划上,主程序会被规划为周期性的TASK,而中断副程序则会被归类为中断型的TASK。若原本写的主程序就很长的话,基本上用ISPSoft开启后还是会一样,不过可以试着将原本的程序做一些分类,并根据分类另外在程序的项目下建立几个POU,之后再花点时间将程序代码做一些剪切粘贴的工作。关于ISPSoft的程序架构可以参考手册(V2.0版)的第5章,在该章的内容中也会有一个范例来比较WPLSoft与ISPSoft的架构差异。

试了下,就是不能完全100%兼容,这个也不难理解。WPLSoft下做的容量较大的程序(含有子程序、中断程序),你不可能靠一个比较简单的软件将他100%转换过来。

WPLSoft下的程序(含有子程序、中断程序)可以打开,没问题。

打开后编译有错误。

网友G:
WPL可以分段。在需要分段的地方建一个指针P,做好标注。然后在左侧项目树--程序--P/I指针中可以看到你建的指针,直接点击这个指针就可以到达你要的段。

网友H:
使用SFC功能,写法可以分段

网友I:
原来WPL也可以分段

网友J(2015-02-06):
引用 网友G:
WPL可以分段。在需要分段的地方建一个指针P,做好标注...

我也是才学台达,怎么建立指针啊?

谢谢,用惯永宏总觉得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