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工变频切换

楼主(2012-11-29):
大家好,我现在想做一个方案,是关于变频一拖三的,想用艾默生的变频器。电机功率为90KW,现在是想用一台通用变频器通过检测压力信号自动起停水泵,在自动状态下启动第一台水泵,当压力低于设定值时把第一台水泵切换到工频运行同时启动第二台泵,压力仍然低于设定值时把第二台水泵切换到工频运行同时启动第三台泵,同理,当压力高于设定值时先后切除水泵。现在的问题是90KW的水泵可以带载切换吗?如果想要实现上述功能,最经济实用的配置是怎样的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带载切换的,我都是用西门子S7-200的控制器实现的,但是在切换的时候有个延时吸合的,不然会冲击上级断路器,还有工频切换到变频的时候,变频器有个追踪转速的功能要用到,一拖三的电路图到百度搜索很容易就能找到

网友B:
每台电机上口装两个接触器,一个用于变频启动、一个用于工频运行,然后用PLC控制几个接触器的逻辑启停顺序

楼主:
对:wanghuaimi关于可以带载切换的,我都是用西门子S7-200的控制器实现的,但是在切换的时候有个延时吸合的,不然会冲击上级断路器,还有工频切换到变频的时候,变频器有个追踪转速的功能要用到,一拖三的电路图到百度搜索很容易就能找到 内容的回复:

谢谢。卖变频器的厂家说90KW属于大功率,大功率变频器不能够带载切换的。说让用变频固定方式。

楼主:
对:welfare87关于每台电机上口装两个接触器,一个用于变频启动、一个用于工频运行,然后用PLC控制几个接触器的逻辑启停顺序 内容的回复:

明白,不过这样可行性怎么样呢?是不是功率太大呢。。

楼主:
现在我们做的方案是变频器控制第一台泵,加两个软起动器控制另外两台泵。泵房到水泵的距离大约是280米,除了要在变频器输出端加一个交流电抗器外还需要做别的处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