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伺服电机无法使用

楼主(2012-11-29):
刚买的一台新伺服电机罗克维尔(AB)1.5KW的,安装上去有颤动,无法正常使用。想请各位帮忙答复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A:
建议多参考下说明书!如果没有说明书谁也不知道怎么使用

网友B:
参数设置不对吧,对照说明书好好看看!

网友C:
齿轮比参数不对。照说明书参数设置好好看看下!

网友D(2013-02-02):
可按以下步骤进行判断:
1、首先进行伺服点动试运行,如果正常,进行第2步判断,如果不正常,要判断伺服驱动器是否与电机匹配,
   如果匹配,电机线相序是否错误,如果电机线相序正确,是否编码器反馈线出问题了;
2、上位机发脉冲,产生振动,要调整伺服电机增益,使得伺服电机的惯量与负载惯量匹配,如果上位机发电
   压信号,伺服驱动器采用模拟量控制,不会出现楼主说的现象;

网友E:
对:嵌位关于可按以下步骤进行判断:1、首先进行伺服点动试运行,如果正常,进行第2步判断,如果不正常,要判断伺服驱动器是否与电机匹配, 如果匹配,电机线相序是否错误,如果电机线相序正确,是否编码器反馈线出问题了;2、上位机发脉冲,产生振动,要调整伺服电机增益,使得伺服电机的惯量与负载惯量匹配,如果上位机发电 压信号,伺服驱动器采用模拟量控制,不会出现楼主说的现象;内容的回复:

机械振动?

网友E:
我刚才试了一下,安川的,调试好之后,打开陷波功能,电机开始震动

网友D:
回复三番五次上位机发脉冲,产生振动,要调整伺服电机增益,使得伺服电机的惯量与负载惯量匹配;机械系统具有一定的共振频率,尤其当机械刚度较低时,如果伺服的响应速度设定过高,由于扭矩曲线可能在机械共振频率附近产生共振(振荡和异常噪音)。在此情况下设置陷波滤波器参数可以有效地抑制机械系统的共振。

陷波滤波器通过降低特定频率的增益来达到抑制机械共振峰的目的。能够通过参数设定需要抑制的共振频率、宽度和深度,从而使系统获得更高的增益或降低振动。对于增益调整完后,运行无振动,平滑运行,而打开陷波,电机就开始振动,不知何故,按理说应该不会出现此现象,除非调整好增益后,电机运行就振动,三番五次你觉得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上位机发脉冲,产生振动,要调整伺服电机增益,使得伺服电机的惯量与负载惯量匹配;机械系统具有一定的共振频率,尤其当机械刚度较低时,如果伺服的响应速度设定过高,由于扭矩曲线可能在机械共振频率附近产生共振(振荡和异常噪音)。在此情况下设置陷波滤波器参数可以有效地抑制机械系统的共振。陷波滤波器通过降低特定频率的增益来达到抑制机械共振峰的目的。能够通过参数设定需要抑制的共振频率、宽度和深度,从而使系统获得更高的增益或降低振动。对于增益调整完后,运行无振动,平滑运行,而打开陷波,电机就开始振动,不知何故,按理说应该不会出现此现象,除非调整好增益后,电机运行就振动,网友E你觉得呢

我调试的时候一个是看波形,一个是手感觉。

平稳时运行,反馈速度波形在上下20r/min的波形,所以我根据这个做判断,速度波动超过这个算振动。通过手感觉也验证了这点。

在速度波动超过20的时候,波形剧烈振动,手也感觉到震动,并且听着也有振动的声音。

以上是判断振动的。

然后说你问我的问题,由于我是新手,只是根据现象进行推断。

我调试了速度环增益、位置环增益、前馈、和扭矩滤波器,电机运行良好,无噪音,无振动,此时使用默认设置,没有打开陷波。

然后我好奇陷波功能,打开陷波功能,默认频率是2000HZ,此时振动不是很明显,我减小该频率值,振动越来越明显。

网友D:
陷波滤波器通过降低特定频率的增益来达到抑制机械共振峰的目的。调的越小,特定频率的增益高,因而振动明显;调的越高,特定频率的增益低,因而振动不明显;

网友G(2018-05-09):
对照说明书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