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处理

楼主(2012-11-29):
PLC和机械手通讯时候读取机械位置,查询位置命令发送后,会返回4个字节位置数据(如0x120x340x560x78),则实际位置数据是0x56781234,我用PLC读取数据后放在4个寄存器中,PLC运行时候数据监控可得 D0 (0029)D1(009E)D2(0000)D3(0001),实际的数据应该是0x1299E,我该用什么指令将D0-D3的数据组合成我要的实际数据0x1299E,谢谢!

网友A:
你这个是ccd总和校验  ,三菱的PLC 吧  你懂了那条指令 你就知道怎么组合了

网友A:
用RTU吧  简单明了

网友B:
百度总和校验或是找找相关的资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