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启动故障

楼主(2012-11-29):
现有两个风机,电机都是55KW,自耦降压启动,第一次启动时主回路和自耦耦变压器所带断路器(160A和225A)都跳闸,合上断路器启动完全正常,线路已查没问题,请教故障所在

网友A:
能正常起动说明线路应该没问题,最好把图纸贴上来看看分析下。

网友B:
怎么用二个断路器??

网友C:
     首次给自耦变压器充电,冲击电流过大引起的跳闸吧

网友D:
1.启动时,断路器是在什么时候跳的(刚开始启动或启动一段时间后,换至正常电压时)

2.从160A的断路器出线到电机的接线柱电缆距离多长,过长的话容易引起谐振,导致电流过大,跳空开。

3.能否发下电路图及缆线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启动时,断路器是在什么时候跳的(刚开始启动或启动一段时间后,换至正常电压时)2.从160A的断路器出线到电机的接线柱电缆距离多长,过长的话容易引起谐振,导致电流过大,跳空开。3.能否发下电路图及缆线长度。

应该是转换时,要不主回路上不会通电,那个断路器不至于跳掉,电缆线估计有50米,电路图就是最简单的自耦降压启动,这俩风机用的同一个自耦变压器,还有几个风机都开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正常起动说明线路应该没问题,最好把图纸贴上来看看分析下。

就是最简单的自耦降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用二个断路器??

主回路里一个,自耦变压器上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首次给自耦变压器充电,冲击电流过大引起的跳闸吧

自耦变压器一直有电,启动75KW和其他几个55KW风机也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江湖走走--原创军团关于      首次给自耦变压器充电,冲击电流过大引起的跳闸吧 内容的回复:自耦变压器一直有电,启动75KW和其他几个55KW风机也没问题

你能抓个你的电路图出来分析最好了!

网友B:
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有闭路转换与开路转换之分,闭路转换是在转到全压时先断开自耦变压器的星点,然后电机接入全压,再断开电机与自耦变压器的连接。开路转换是同时断开自耦变压器的星点与电机的连接,然后电机接入全压。开路转换偶尔会出现跳闸现象,主要是电机断电后的感应电压相位与马上又接入电源的相位不同,产生了瞬时大电流。而闭路转换电机是不断电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I:
风机启动时的状态对启动电流有影响。风门关闭的程度、风通道内空气对流的强度和环境温度。风门关闭不严,启动电流就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耦变压器降压起动有闭路转换与开路转换之分,闭路转换是在转到全压时先断开自耦变压器的星点,然后电机接入全压,再断开电机与自耦变压器的连接。开路转换是同时断开自耦变压器的星点与电机的连接,然后电机接入全压。开路转换偶尔会出现跳闸现象,主要是电机断电后的感应电压相位与马上又接入电源的相位不同,产生了瞬时大电流。而闭路转换电机是不断电的,不存在这个问题。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