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解决64位WIN7系统下安装S7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2-11-29):
公司配的笔记本能且只能安装64位正版WIN7操作系统,这么一来我原来一直使用的S7 V5.4 SP5的软件就没法安装使用了。急切求助哪位高手能够帮助提供有授权的高版本的S7软件,能在我现在的机子上用起来。

非常感谢!!!

网友A:
好像5.5的能用的  论坛好像有 的   找找看!

网友B:
5.4的不能安装吗?还是你没有安照软件步骤安装!如果不按照软件步骤安装在什么系统都无法安装的!

、解压“STEP.7.V5.4.中文版.SP3.zip”
2、解压“STEP.7.V5.4.密钥(无限期).zip”
3、进入“STEP.7.V5.4.中文版.SP3”文件夹
4、进入“DotNetFramework”文件夹
5、双击“Version 1.1”文件安装
6、进入“STEP7”文件夹
7、进入“Disk1”文件夹
8、双击“Setup.exe”安装,直到结束,重启电脑
9、重启后把已经解压出来的“STEP.7.V5.4.中文版.SP3”“CD_1”文件中的文件全部选中,点击右键,选复制
10、在已经安装过的软件目录下,新建一个文件夹,随便取一个英文名字,双击打开这个文件夹,点击右键,选“粘贴”
11、在这个新建的文件夹里,双击“Setup.exe”,直到安装完毕,重启电脑
12、把解压过的“STEP.7.V5.4.密钥(无限期)”粘贴的软件的安装目录下,修改文件夹名字为英文名字
13、双击改过的文件夹里面的“SIEMENS.EXE”
14、在打开的对话框里,选择Bstand,选择第二项“Installeer alle sleutels”完成软件注册
此测试在winxp sp3系统中成功。
供大家参考

网友C:
64位Win7系统请安装Step7 V5.5 Sp1版本或者博途V11 Sp2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