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750W伺服ERR18再生过载问题

楼主(2012-11-29):
松下单相220v750w伺服,使用月3个月时间,一直没有报警现象,最近偶尔会报警ERR18再生过载,不知何故?各位有何高见?

网友A:
力矩不够,如果前期运转正常的话应该是憋劲了,再查查电源有无松动,对了这款的伺服能不能回复出厂设置?

网友B:
任何东西都没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的?

楼主:
对:birdinmysky关于任何东西都没改变的情况下出现的?内容的回复:

是的,要说有变的话,就是现在室温低点

楼主:
对:hczrf关于力矩不够,如果前期运转正常的话应该是憋劲了,再查查电源有无松动,对了这款的伺服能不能回复出厂设置?内容的回复:

"憋劲"什么意思?原则上可以恢复出厂值

网友A:
憋劲: 就是 机械部分是不是有地方卡住了,本来需要10公斤的力就能拉动,现在需要15公斤才能拉动的意思

力量不够就会报过载这点认同吗?

还有种可能就是你的电源没接好 可能松动了 你好好的查查吧

网友A:
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回复内容:对:hczrf关于力矩不够,如果前期运转正常的话应该是憋劲了,再查查电源有无松动,对了这款的伺服能不能回复出厂设置?内容的回复:"憋劲"什么意思?原则上可以恢复出厂值内容的回复:

憋劲: 就是 机械部分是不是有地方卡住了,本来需要10公斤的力就能拉动,现在需要15公斤才能拉动的意思

力量不够就会报过载这点认同吗?

还有种可能就是你的电源没接好 可能松动了 你好好的查查吧

网友C:
1、是否有再生电阻,如果有就更换新的

2、如果没有,就是伺服器内部故障

网友D:
参考下说明说,错误代码

楼主:
对:hczrf关于回复内容:对:时空——王者之师关于回复内容:对:hczrf关于力矩不够,如果前期运转正常的话应该是憋劲了,再查查电源有无松动,对了这款的伺服能不能回复出厂设置?内容的回复:"憋劲"什么意思?原则上可以恢复出厂值内容的回复:憋劲: 就是 机械部分是不是有地方卡住了,本来需要10公斤的力就能拉动,现在需要15公斤才能拉动的意思力量不够就会报过载这点认同吗?还有种可能就是你的电源没接好 可能松动了 你好好的查查吧内容的回复:

个人感觉还是伺服减速比配置有问题。

网友E:
加个再生电阻吧,这样应该会好点

网友E:
欧姆PLC--型号为CP1H-X40DT-D,在执行原点搜索指令(ORG)时,设置里面设置先到极限信号的要反转的,现在伺服电机先到极限不反转,是哪里没有设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