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DA-A2的CANopen通讯读写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2-11-29):
我在用施耐德M258和ASDA-A2用CANopen通讯。在施耐德SoMachine里将ASDA-A2的EDS文件导入工程里,配置好Canopen通讯参数,用电脑监控SoMachine里的Canopen通讯,通讯正常。此时,我的伺服的参数为:P1-01=000B(设为000C通讯不上,中达电通客服说该版本的伺服不支持全CANopen控制,要将伺服发到厂家刷固件),P3-00=01,P3-01=0203,P3-05=5055h。我在SoMachine里配置了一个PDO参数,就是写P1-44,在伺服里更改设定值,PLC检测不到;在PLC里更改设定值,伺服也没收到。不知道究竟是不是跟固件有关系,望高手们解答一下。

楼主:
已经刷过固件了,P3-10~P3-12参数都有了,但是连接上plc之后,还是读不到数据,写不了数据。

网友A:
同情楼主,但我也想知道答案。答应我:你调试成功后分享一下经验,好吗??

楼主:
canopen已经通上了,但是超过3台伺服同时工作的时候,所有伺服就都报AL180.台达还没给出答复。

网友B(2013-01-04):
您好!请提供目前您所说伺服驱动器的P0-00和P5-00的数值,谢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改了一下波特率就好了,原来用的500k,现在用1M。就好了

网友C:
AL 180故障?台达A2说明书里没找到……啥故障啊?

网友D(2013-04-18):
CANOPEN 你有没有用到USB-CAN这个适配器?懂不懂怎么让电机正反转?

网友(2013-06-25):
AL180,基本是总线负载太重引起的,删除不必要的PDO即可解决

网友E(2017-10-09):
我的 ADSA-A2-M 的固件版本 V1.044

支持全模式CANOPEN 吗?

您的固件版本是什么?

网友F(2018-07-20):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改了一下波特率就好了,原来用的500k...

你好,看到您的帖子,那么久之前你就施耐德PLC与台达的Canopen通信了,想请教下具体的流程

网友F:
这两个文件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G(2018-11-15):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文件有什么区别吗?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我分享下我的经验,施耐德PLC ,我的伺服固件版本是1.045.只有用你图中的,"1042sub...."这个EDS才能和PLC正常通讯。用其它的EDS软件显示是通讯上了,也不报错,但会出现和LZ一样的问题:在伺服里更改设定值,PLC检测不到;在PLC里更改设定值,伺服也没收到。

    其实我觉得施耐德PLC搭施耐德伺服,有自己的库文件支持,省事多了,虽说其有些伺服也是台达带工的。

网友H(2019-01-09):
台达的CANopen不好懂啊

网友I(2019-03-08):
这个可以呢,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