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Q系列PLC电池低报警

楼主(2012-11-29):
请问各位:

            新买的Q01U PLC送电后为什么一直电池低报警呢?BAT灯一直在闪,这样会影响PLC运行吗?

对PLC有哪些影响?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但是想的话,你不断电的话对设备没有影响 !断电后就不知内部程序还能保存吗,做个实验不 ?

网友B:
     这个不会影响设备运行,但是一般 PLC 电池没电如再关断外部电源会让 PLC 内 ROM,RAM 内的数据全部丢失吧 !

网友C:
新的PLC的电池是没有插线的。

当然你肯定怀疑我说的。因为明明电池盖挖下来了都有一条电线连在插座上了。而电池就卡在电池盖上两者都被电线连着,为何还说电池没有插线呢?

其实。电池盖是有条线插到主板上。而电池确实是卡在电池盖上,但是电池也有一条电线要差到电池盖的插口上。形成电池插电池盖,电池盖插主板的状态。

懂了不?你翻一下电池的周围。会看见这条线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新的PLC的电池是没有插线的。当然你肯定怀疑我说的。因为明明电池盖挖下来了都有一条电线连在插座上了。而电池就卡在电池盖上两者都被电线连着,为何还说电池没有插线呢?其实。电池盖是有条线插到主板上。而电池确实是卡在电池盖上,但是电池也有一条电线要差到电池盖的插口上。形成电池插电池盖,电池盖插主板的状态。懂了不?你翻一下电池的周围。会看见这条线的。

新的Q系列CPU的确都是没有插好电池的!只要把电池的2个插头对接起来即可

楼主:
但是我这个Q01U的CPU外部没有电池啊!怎么一直闪BAT灯呢!

而且断电后1晚上后,程序也没有丢失啊!

网友C:
如果01U和02U有这样的区别的话,那我收回我所有的发言。

网友E:
肯定有电池的,只是你没有找到,两个原因:一是电池线没有接好,二是电池电压低。应该是电池电压低。

网友F:
新的Q的CPU电池是没有插上的,首次使用时用户要打开盖子将电池插上去